[家电] 拆修SKG养生壶底座,失败

楼主(2021-11-04):
前几天烧绿豆汤,烧不久,听到啪一声,过去一看,坏了,显示屏黑屏,不通电。
今天拆开看看,c3电容爆开,10a保险开路,温度探头到主板上的一段铜箔气化了。
测板上标的5v和地,电阻为0,有短路。经查为电源的5v稳压管己击穿,焊开,短路排除。
稳压电源5v给板供电,显示屏背光亮,无显示。显示驱动芯片供电正常,估计是单片机烧了吧。单片机在屏下面,只能扔了。

显示驱动TM1722

网友A:
散热器那个事稳压集成还是三极管?有没有输入、输出?

网友:
这玩意本来设计的很多就没打算让你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散热器那个事稳压集成还是三极管?有没有输入、输出?

那个是可控硅

网友B:
建议楼主试试,通电以后然后按触摸按键,看看蜂鸣器,有没有反应?  换另一种角度来考虑,也可能是液晶驱动芯片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试试,通电以后然后按触摸按键,看看蜂鸣器,有没有反应?  换另一种角度来考虑,也可能是液晶驱动 ...

“触摸按键蜂鸣器响”目的是证明单片机完好吗?我有个格兰仕电磁炉,开机音乐、按键音都有,但报错不加热,打开外壳发现主板去按键板的排线粘到玻璃面板上了,排线中的5v和18v线搭一起了。按键板芯片是三星的,应该也是个单片机。请教,按键音正常、开关机正常(因为报错所以其他按键没法测试)能确定单片机好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试试,通电以后然后按触摸按键,看看蜂鸣器,有没有反应?  换另一种角度来考虑,也可能是液晶驱动 ...

试过,没反应

楼主:
红圈是爆掉的电容,箭头是通向温度传感器的,这里不应该有这么大电流,烧掉铜箔,
测壶上的传感器阻值又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