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手机迅雷下载超过5M是经常闪退,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1-11-04):
我现在的手机里装的是狗东自营的一张X士顿的TF卡,平时使用无任何问题,但是用手机迅雷下载大文件时,经常会闪退请问各位大神,会不会是TF卡写入速度跟不上?

PS:杂牌机械键盘有个别键双击,该怎么办?

网友:
我以前有个usb1.1的U盘,用迅雷直接往里下载就会卡死,那时候初中也不懂,后来发现才知道是网吧下载速度比U盘写入速度还快

网友:
还有这种事?

楼主:
只是想知道怎么解决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想知道怎么解决呢?

没有遇到过,不太清楚哦

网友A:
换卡试试,现在TLC的卡写入波动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卡试试,现在TLC的卡写入波动比较大

感谢您的回复,原因找到了,是迅雷的免费加速,只要打开,就会随机闪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