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问下这个电机怎么接电啊

楼主(2021-11-04):
忘了哪里拆得了 这个是220v吗 还是低压直流的 四根线有两个并起来的 应该有正反转

网友A:
没铭牌不好确认,但是可以通过直流电阻值确定是低压还是220的、

网友B:
感觉像是步进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铭牌不好确认,但是可以通过直流电阻值确定是低压还是220的、

是量下线圈电阻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像是步进电机

我感觉就是二百二的 但是没有隔离电源不敢捅 要不串个白炽灯试试

网友C:
就是普通的交流爪极式交流同步电机,只不过是带正反转的双线圈减速电机。两个黄线是两线圈公共端接220v一根线例如l,绿和红之间接个电容,n接绿就正传(或者反),n接红就反转(或者正),通过切换两个线圈哪个串电容来实现正反转。没串电容的线圈电流滞后于串电容的,因此两个线圈有相位差形成旋转磁场,转子是个永磁体,和旋转磁场作用实现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普通的交流爪极式交流同步电机,只不过是带正反转的双线圈减速电机。两个黄线是两线圈公共端接220v一根 ...

哦哦  明白了 谢谢哈 明天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