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点焊机主控板

楼主(2021-11-04):
最近无事,仿制开心果的板子又做了几片,上次没买到的这次可以下手了,感觉焊接水瓶提高不少,看上去已经很完美了,有人说这个方案有点小贵,其实也就贵了一包烟钱都不到,那个升压部分是这个板子的亮点,有人用3串法拉电容以达到升压的目的,仔细想想3串法拉与2串法拉对比不但成本高内阻增加不说容量还减少到原来的3分之一。更新升级了保护板全部带电压表的了,还是一样的75包邮送保护板一套。我上次发的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0904-1-1.html 这个是原著发的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254070-1-1.html想做的强烈要求去看看原作者的这个帖子,里面介绍的已经很详细了,包括用法 电路,个人觉得这个版本已经很完美了。这里再次感谢原作提供这么好的方案并且开源,让我等有动力又可以折腾了
顺便说一下2楼那种玩具级别的就别老来打广告了,连铜排都没地方装能有多大电流买2楼的还不如买某多多39还包邮的板子也算成熟玩玩都比2楼那种性价比高,最起码装个铜排电流大一些焊点能吃透,
这里在说明一下,2楼你卖那个主板,在我这里打广告,我就搞不明吧你那个板子除去好看那里会比我这个好,方案好还是电流大?咱就慢慢聊聊,先说说你的6个管子两面贴对着焊的有利于散热吗?铜排那?在说说你MOS栅极驱动有做升压处理吗?MOS导通彻底吗?看看MOS的PDF驱动电压与电流的关系搞懂说话,MOS栅极用专用驱动芯片了吗?你那方案,你那用料怎么就比我这强了?我这是自己焊的,焊工一般但是焊点饱满没啥毛病,我也不是商家不靠这个吃饭,上次卖完有几个坛友一直找我想要,这次免费撸的羊毛忍不住就做了几片,成本多高懂得都懂,我这方案用料不说无敌也差不多了,比不比你那个好相信坛友心里有数,混这里的一般都懂电路。你那板子和某多多39包邮的板子比优势在哪里????拿出你的方案说出你对比我的优势.欢迎讨论,
《最后4片出完结束》
帖子3天了还有这么多坛友热心回复讨论,真的非常感谢,看到有人需要保护板电路这里手绘一张上传,给需要的人。电路很简单成本也不高想折腾的可以参考玩玩。
这个方案谁说简单但他是超级电容专用设计的芯片。所以效果还是不错的,

补充内容 (2021-11-11 09:09):
还有需要的直接拍

网友:
帮顶一个,开心过这个版本确实不错,2楼说的那种看着挺好,真不知道能过多大电流

网友A:
收藏先。。电源不用电池吗。为何用电容。。说说啊,,是点焊电池正负极的吗/

楼主:
2楼那种玩具级别的就别老来打广告了,连铜排都没地方装能有多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藏先。。电源不用电池吗。为何用电容。。说说啊,,是点焊电池正负极的吗/ ...

电容电流够大,电池的需要定期充电保养,时间长还鼓包不耐用,

网友B:
我给大家提供一个外形设计更优秀,且,更便宜的选择
https://s.click.taobao.com/L4cQKeu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给大家提供一个外形设计更优秀,且,更便宜的选择
https://s.click.taobao.com/L4cQKeu

刚买了这个,周末有空准备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买了这个,周末有空准备安装

没铜排能点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铜排能点透吗?

还不清楚,有铜牌肯定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2楼那种玩具级别的就别老来打广告了,连铜排都没地方装能有多大电流 ...

你点进去看看到底有没有铜排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收藏先。。电源不用电池吗。为何用电容。。说说啊,,是点焊电池正负极的吗/ ...

电池的放电倍率太低,而且寿命短。电容能轻松上到1000A的电流。功率能更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2楼那种玩具级别的就别老来打广告了,连铜排都没地方装能有多大电流 ...

反正就你制作这个粗糙的样子,我是不好意思拿出来卖钱的。也是奇怪了,自己diy的粗糙玩意也好意思说人家流水线制作的成品是玩具……

网友B:
引用 楼主:
2楼那种玩具级别的就别老来打广告了,连铜排都没地方装能有多大电流 ...

看看人家点焊效果就行了。怎么,你是不是想说商家的嘴骗人的鬼?黑猫白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有没有铜排又怎样,能点0.2镀镍还这个价格。

网友B:
再给你看个厉害的。这个就更厉害了,瞅瞅你心心念念的大铜排,说起来你做的板子铜排多大也没放个照片呀,这个能点0.2的纯镍,和0.1的铜带。猜猜多少钱?人家带笔才卖76。可惜的是这个板绝版了。要不然我肯定推荐大家买这个。这个充电方便,手机充电头就能充,还带均衡。不用另买一个电源。市场就是这样,吹是没用的。有比你便宜还比你好的,我就是提供个信息让大家知道。没必要说人家别人做的事“玩具”。好像你做的不是似的。

网友D:
您好  不知道您做的电容保护板原理图BOM愿不愿意共享一下,也准备做一个点焊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好  不知道您做的电容保护板原理图BOM愿不愿意共享一下,也准备做一个点焊机 ...

电容保护板直接去立创开源商城搜索即可我参考上面的,将保护板加入了开心果的电路板中。想大功率保护得水泥电阻,用普通电阻一般两三安保护吧。上面发的淘宝卖的保护他说1A我感觉是达不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人家点焊效果就行了。怎么,你是不是想说商家的嘴骗人的鬼?黑猫白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有没有铜排又 ...

淘宝这个卖的,最起码保护真不怎么样,说是1A,背面的电阻感觉真单薄。开心果的缺少了保护及电压显示,其它肯定比淘宝的好,他换个单片机,就可以显示电压了。你下面发的那个带铜带的还可以不过他这个是不是还需要控制板?没有屏幕等。 现在芯片都涨价了,这个带铜带的肯定成本升了不少,否则还有我直接买这个成品了,能省不少成本。我本来想做开心果的,查了查光MOS都要接近20了加上CPU直奔30,我还有个便携的就没做,这两天在改开心果的电路,加入了保护及升压稳压,正学习单片机准备加入电压显示,这样成本又高了不少,自己做舍得用料,淘宝那样的能省则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好  不知道您做的电容保护板原理图BOM愿不愿意共享一下,也准备做一个点焊机 ...

他这个又看了下应该也是BW6101控制的,四个电阻放电,不过这次的电阻比上次个头少了,放电功率也少了。电压表淘宝有卖的大约3块钱左右。不过这钱没少花,感觉挺简陋的,还需要两个板子,如果能将平衡加入原板子就省事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再给你看个厉害的。这个就更厉害了,瞅瞅你心心念念的大铜排,说起来你做的板子铜排多大也没放个照片呀,这 ...

借着这个机会学习下分析淘宝的设计,又看了下淘宝的,他的电路真的有点少,过压检测用的是单片机的AD,图片不清楚不知道有没有基准否则电压不准,另外有个DC-DC升压稳压电路,看电路两个电容两个电阻等估计跟我改的一样也是MT3608,这样有可能电容放电瞬间电压过低导致单片机断电。背面6个1R电阻串,理论放电0.9A。MOS管是IPLU300N04S4-R8,额定300A放电,这个由图可知道他能达到最大的是200A,也够用了,不过只是电路板的电路估计也达不到6*200A。不过他说明竟然能显示焊接电流?得分析下了,又没有采样电路,这是黑科技?等有机会写个学习过程,把点焊机负载,电压采样,等分享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借着这个机会学习下分析淘宝的设计,又看了下淘宝的,他的电路真的有点少,过压检测用的是单片机的AD,图 ...

看你的回复每个字我都认识,连一起就完全不懂的意思。我是个普通用户,不懂电路。所以我判断产品好坏的只有两个标准,外形和使用效果。尤其是看重使用效果。对我来说不管电路怎么堆料,最后使用效果是一样的。那我肯定选设计外形更好的。我相信大多数的普通用户都跟我差不多。最看重的还是使用效果,毕竟要真的懂电路设计……干嘛不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