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自复式过欠压保护器亮绿灯没电

楼主(2021-11-04):
自复式过欠压保护器亮绿灯工作正常,家里没电,重新关掉在推上就正常来电了,老铁们什么毛病

过两天拆开看下,能修理修理,不能修理换新

网友:
我去年买了一个德力西的,前几天也是没电,断开在和上就有电了,最近忙没时间拆开研究,先检查阻容降压的电容看看

网友:
过压可以抗雷击吗?感觉没什么用。

网友:
感觉装这个不如装个漏保啊

网友:
这种继电器的保护器送电的时候容易把触点烧了
我用的是abb的电动合闸过欠压保护,断路器送电就不会有问题
其实可以考虑长城或者德力西的磁保持继电器的保护器,可以直接替换,性能相对稳定

楼主:
CBB电容规格484J630V,实测0.681uf正常,感觉应该是继电器触点老化,不知道怎么确定

网友(2024-08-10):
这种推荐直接换新吧,便宜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