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买的灯板,无法点亮

楼主(2021-11-04):
一个微亮,一个闪,是不是电压不够。驱动板以前买的好像是48v的。这种如何分辨3v  6v的灯珠。大家帮忙看看呢。

网友:
用12Ⅴ电源,串一只1K电阻,接到一只LED上,让它点亮,测量LED两端的电压。

网友A:
万用表二极管档直接测

楼主:
准备买驱动板支持36—110v的范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二极管档直接测

是的,但是众仪zy100万用表的二极管档不行。

网友:
直接可调电源怼灯珠,第一步3V,不亮就往上加,
第二个方法,仔细看灯珠,肯定能看出名堂的

网友B:
偷懒的就用个灯泡点LED,微亮的?多数是坏了,点亮了就可测是几伏压降的。用个灯泡马上可区分是横流源还是LED的问题
TB上有检测LED的源卖

二极档对付微亮的坏LED?除非有同样的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偷懒的就用个灯泡点LED,微亮的?多数是坏了,点亮了就可测是几伏压降的。
TB上有检测LED的源卖

做的不错,测试平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做的不错,测试平台

就一个灯泡就可搞定是LED还是恒流源出问题了

那个大的是维修取电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一个灯泡就可搞定是LED还是恒流源出问题了

那个大的是维修取电板

做的不错,,我说的,,高高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做的不错,,我说的,,高高手,,,

旧社会的维修工都在用,在单位维修机床

在家里如修日光灯,用它确认是整流器、灯管还是启辉器,在梯子上一次搞定(要不爬上爬下很吃力)
现在都修LED,TB上卖的检测器是不能搞定恒流源的,只能点LED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旧社会的维修工都在用,在单位维修机床

在家里如修日光灯,用它确认是整流器、灯管还是启辉器,在梯子 ...

灯泡家里有一个,,那里面钨丝摇摇晃晃的,,太容易坏了。也没好一点负载,,坏了就不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