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光威1TB-SSD到货,读写速度不对,有21G写入

楼主(2021-11-04):
19:00取货,理发后上机测试

回来插笔记本上,结果第二接口没有识别,换主接口顺利识别。

但是用AS SSD 跑分低的离谱,Crystal看还有21GB写入,38GB读取,通电时间是0。这正常吗?

经过跑分测试,这几次测试没有改变读写量

小弟我笔记本的配置放现在不算高,但还可以

下面附上SSD真人照

这是什么颗粒,用SSD-z识别不出来,不撕标签怎么查看颗粒?

楼主:
各位老哥,这是不是翻车了?

网友A:
  二线品牌  差不多就好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线品牌  差不多就好了  ……

支持下国产真不容易

网友B:
看起来是maxio的主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是maxio的主控啊

有没有办法不撕标签看颗粒?求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办法不撕标签看颗粒?求解

嘉合劲威的自封片或者刮刮乐,你也看不出名堂,整体应该是map1001+长江储存的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威自己封装的,你也看不出名堂,应该是map1001+长江储存的颗粒

嗯嗯,感谢。这个盘保修800TBW,是我在1T里面见到最高的。想着颗粒是不会差了。

楼主:
楼主目前使用win11系统,各位老哥如果对这读写速度异常有见解看法,或者对于这个硬盘有啥想了解的,可以提给小弟测试。
以下是已做的尝试
1.根据京东评论

结果检测bios为dell 最新,回退比较麻烦,优先级靠后
2.根据NVMe固态硬盘速度狂跌,都是缓存策略惹的祸,策略修改对于此盘读写速度异常无效。

3.对于新盘有写入,客服给出解释
经检测(As ssd跑分3次,只跑顺序),推断客服所说的软件问题大概率存在

网友C:
看你数码3级 帖子1206了 应该也吧是新手了 为什么问这些新手问题
出厂盘有一部分是要上检测的 所以有写入读取 时间不足1小时软件不显示 也可能是厂家参数软件不识别
当然这都是厂商的解释 个人玩家也只能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数码3级 帖子1206了 应该也吧是新手了 为什么问这些新手问题
出厂盘有一部分是要上检测的 所以有写入 ...

检测是知道的,但是第一次见到新盘可以读出来有20多G的读写。
而且这些问题碰到一起就不太安心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楼主目前使用win11系统,各位老哥如果对这读写速度异常有见解看法,或者对于这个硬盘有啥想了解的,可以提 ...

速度是win11的锅。
intel 7600p速度也降的厉害。
问题搞明白了,稳定性就看时间考验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速度是win11的锅。
intel 7600p速度也降的厉害。
问题搞明白了,稳定性就看时间考验了 ...

win11的锅???

楼主:
引用 网友D:
win11的锅???

可能性很大,我的intel 7600p读写只有1200左右,远达不到标称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