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修一个执法记录仪,没修好

楼主(2021-11-04):
在一次把里面的视频转到电脑后就出问题了,开机后正常,一录就死机,无计可施。强行关机后再开机又是这样。用了很多年了,找个售后说要返厂,返厂后那边说不值得修,花费比这玩意都高了。单位发的,没人管了,好吧,我自己拆开试试,结果是没修好,意外发现竟然是插的64g三桑tf卡。不知道换个tf卡管用么。顺便请教大家看看该怎么修。

网友:
换卡换电池,都试一下。

网友:
bga重做试试

网友:
感觉是电池不行了! 看看输出电流! 用可调电源试一下!

网友:
随便换个卡试试

网友A:
边充边录试试看,排除电池供电不稳;换内存卡,卡久了会导致设备读取困难死机

网友:
感觉是存储出了问题,换张卡试下。

网友:
有没有恢复出厂设置的选项?尝试下恢复出厂设置,再格式化下TF卡,再不行就尝试补焊下几个主要芯片。

网友:
开机正常,一录就卡屏不动了,只能强行关机是不是?我觉得是摄像头部分有问题了,也不排除电池带载不够,引起的,就是电池老化,输出不够摄像头用了,你如果有可调电源,可以直接夹在主板供电试一试,千万不要弄错正负极,也可以用其他该机型的好电池试一试,试机最好把储存卡取掉,万一就是储存卡引起的也说不定!

网友:
单位的东西还修个什么劲,申请报废买新的香些

网友:
先换掉电池再试。

网友:
换卡,卡问题

网友:
行车记录仪用久了就会出现开机就卡死,换TF后正常。TF插电脑确认是卡坏了

网友:
这个忘记连接密码了,要怎么重置密码

网友:
ov4689 400万传感器

网友:
首先从供电检查,可用18650接线替换,再从TF卡下手,换个好用的卡试

网友:
看内部比J翼的规整,J翼的里面模块太多,但做工好像好些,觉得还是存储的问题

网友:
tf卡拿出来,看看插电脑上能识别吗?看看格式。diskgenius 看看,在继续下一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边充边录试试看,排除电池供电不稳;换内存卡,卡久了会导致设备读取困难死机 ...

边冲不行,换卡也不行,原来的卡到电脑能用,所以高度怀疑记录仪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