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奶泡式测电笔多高电压能点亮?

楼主(2021-11-04):
遇到一个有意思的问题,老式测电笔多高电压能点亮?

网友:
大概60--70V   ACV

网友:
那玩意启动需要120V,保持需要40V,需要的电流超级小

网友:
60伏就可以点亮,不过光不大

网友:
作为一个电工,验电笔必不可少。一般验电笔100到500V,也有些是36到220v氖泡就发光,只不过亮度不同。

网友:
还有根据你身体的绝缘情况。穿着绝缘鞋电压要高很多才亮。

网友(2022-03-26):
氖泡感应电也会亮

网友:
我是被帖主的错别字吸引进来的, 故意的吧!

网友(2022-05-29):
一般是60-70V时氖泡才会启辉发光。

网友:
常见60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