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微欧电阻用什么仪表测量?精度5%即可

楼主(2021-11-04):
越简单越好,一年也用不到两次。

网友:
这个知道的人真不多。

网友A:
有表和电源的话,最简单的就是测电压电流,由欧姆定律搞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表和电源的话,最简单的就是测电压电流,由欧姆定律搞定

1微欧的电阻,要产生1mv的电压,需要1000A的电流。

网友:
只能用内阻仪了吧?或者电桥?

网友:
3楼说的对,电流源+标准电阻+电压表,可能还要diy个失调电压足够低的放大器,也可以接成电桥+检流计的方式。做第一个方案的放大器可能也需要用到检流计,直接微欧测量很难达到很高精度。比较容易找到的适合做这个的标准电阻也就是1mΩ的BZ6了吧

网友C:
普通的电桥和内阻仪好像大多数到不了这个级别吧!最简单就是买微欧计了!DIY难度貌似不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普通的电桥和内阻仪好像大多数到不了这个级别吧!最简单就是买微欧计了!DIY难度貌似不小 ...

一般的低电阻表是达不到的,1uΩ 5%需要分辨率到0.01uΩ。市面上能达到这个分辨率的低阻表有多少款?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的低电阻表是达不到的,1uΩ 5%需要分辨率到0.01uΩ。市面上能达到这个分辨率的低阻表有多少款? ...

楼主要求简单,用个一两年,分辨率能到1uΩ,0.1uΩ的测试仪普遍不便宜!找个10A电流,用高位表测电压,电流。5%不难保证。如果高位表也不常用的的话,那就没办法了。

网友:
当然是双臂电桥,我们当年都是用这玩意测量紫铜棍的电阻的

网友E:
没有简单可行的办法!!!别听楼上键盘党张口就来欧姆定律。原理上可行,实际上不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简单可行的办法!!!别听楼上键盘党张口就来欧姆定律。原理上可行,实际上不可行。 ...

微欧级的电阻,都是导线………………还不能是细长的,1米长度的0.75都上多少毫欧了

楼主太过异想天开,居然想用普通玩意测量粗短导线的电阻

网友C:
欧姆定律理论应该没问题,只是干啥会用到1微欧的电阻? 还是只是要求分辨率到微欧? 我都没见过1微欧电阻啥样。不知道有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微欧的电阻,要产生1mv的电压,需要1000A的电流。

楼主一年测二次,要求要简单(大概不想花大钱)

表子要好,高位台表
1--5A 也不要恒流,直接测了算。

真要是测几微欧的?
就是有正规的仪器,每次连接处接触电阻?

不知楼主这么小的电阻用哪里?
电路板的走线等都要到毫欧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简单可行的办法!!!别听楼上键盘党张口就来欧姆定律。原理上可行,实际上不可行。 ...

是的,同感。只是理论上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一年测二次,要求要简单(大概不想花大钱)

表子要好,高位台表

楼主是闲得没事考大家他都不想买个低阻表,让大家告诉他测量办法,还5%精度。我的结论是:没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欧姆定律理论应该没问题,只是干啥会用到1微欧的电阻? 还是只是要求分辨率到微欧? 我都没见过1微欧电阻啥 ...

20厘米长,5毫米粗的紫铜棍大概是1微欧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楼主一年测二次,要求要简单(大概不想花大钱)

表子要好,高位台表

不要说微欧级的,毫欧表都是4线的,不需要考虑接触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要说微欧级的,毫欧表都是4线的,不需要考虑接触电阻

是的

四线制对毫欧表我都要经常用酒精清洁接触头
微欧?那更敏感了。还有测试点的位置,每次夹的地方稍有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