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跳线解决爱华JX869随身听收音声小不清楚问题

楼主(2021-11-04):
前段时间为修被我搞坏电机的爱华JX869,在网上又买了同一型号的配件机,这机收音可调台,但电位器开到最大声音也很小且轰隆隆的听不清。看着剩下的一堆散件还有什么可想利用的。

不可能又为它再买一配件机吧,哈哈

这是被配件机换下的原机电机,报废了,只能观赏了。铜轮同样的才可用。

配件机的有一压带轮废了(红框),也没电池盖,舱门关不了

看来只有电路板可利用一下了,换到别的机上也不行,这机收音有问题,试试能解决不,听听收音机也行。
先用WD40点到音量电位器上,转了几次没用。怀疑电解电容有问题,目测没漏液,在路测没发现容量下降的,有个有点误差,拆下来测没问题又换上了。
用手触音量电位器时,耳机里明显听到声音变大,说明后级功放没问题,那是前级或到后级之间有问题了,怎么办?

用一收音清晰的随身听作音源,如上图制作一个这样的音源,拿电容器的一端从音量电位器处走向前级触碰各微小电容器或芯片引脚(反正死马当活马医),就是这个思路开工吧。

当然之前做好一些工作:把耳机从机芯上取下焊上;把电源转换包(那黑色的方块块)的线焊上;短接图上标的两个点,否则显示锁定;做好一外接电池,这样方便点;备几根细的导线。

同时网上查到这个2022的芯片,14、15脚为输出脚,用耳机听声音很小但很清晰,说明FM解析正常,只是到后级之间出了问题。

那我就可以飞线到后级的功放接口处,是不是就好了呢?这该死的双面板,14脚在这面找了好久没找到与它相通的焊点,应是穿到对面去了,可对面是一大片黑胶(电池处)看不清找不到,算了只能在芯片引脚上焊飞线了。另一线焊在与15脚相通的焊盘上。

用那个好的收音机作音源的电容端,终于试到了这两个电容处有清楚的声音,且声音大小受音量电位器可调,很多地方有声音但声音是不可调的。
那就赶紧把它自己的14、15脚的声音引过来试试,连线,OK! 呀,这声音太大了!清晰!很猛是不是开了DSL音效,开到2处就可以啦。

这样听是没问题的,选台、存台、调音都可以,单独做收音机很OK!问题是如要又换到好的机芯上去会不会影响到磁带的运行或声音呢?有待研究......弄个蓝牙上去与它合二为一如何?此情可待!至少收音问题解决了,折腾有理。

网友:
情怀情怀,快40岁了吧

网友:
我再回学校学学可能就快看懂了

网友:
满满的回忆,楼主很爱生活

网友:
搞个蓝牙的话,原本沉醉的梦,蓝牙一下就醒了。。。

网友(2023-03-24):
不错,高手,机子值得收藏

网友:
可以换片会生锈的不锈钢小勺。

网友:
无刷电机的铜线圈,是不是印刷在pcb上?当时的小日本随身听技术都这么厉害了,望尘莫及,我们。。功耗控制很好,超省电。噪音也小。

网友:
挂咸鱼卖配件吧,转给有需要的。

网友:
佩服楼主的折腾劲,折腾无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