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这水垢怎么清理干净?煮醋,鸡蛋都试过了,收效甚微

楼主(2021-11-04):
煮醋,鸡蛋都试过了,收效甚微,有啥能清理干净

网友:
食品级柠檬酸了解一下

网友:
柠檬酸泡一晚上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切几片柠檬进去煮,我之前的电热水壶也是这样,煮完柠檬后光亮如初。

网友A:
墙壁上那是水吧,你说的是底部那一圈?那个搞不了,那个是高温氧化,不是水垢。

网友:
钢丝球伺候

网友:
砂纸,包除百锈。

网友:
小苏打啊,泡一会然后用布擦掉就好了,严重的话多泡几次

网友B:
用手摸一下,光滑的就不是水垢,底部应该是干烧导致变色的,没水垢就不管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墙壁上那是水吧,你说的是底部那一圈?那个搞不了,那个是高温氧化,不是水垢。 ...

是底部那一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手摸一下,光滑的就不是水垢,底部应该是干烧导致变色的,没水垢就不管它 ...

是用久氧化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墙壁上那是水吧,你说的是底部那一圈?那个搞不了,那个是高温氧化,不是水垢。 ...

那还能用嘛,对人体有害嘛

网友C:
底部烧的氧化发黑不是水垢~

网友:
每用必擦,光亮如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底部烧的氧化发黑不是水垢~

喝多对人体有影响嘛

网友:
柠檬酸(除垢剂)。

网友:
还是买个电动RO净水器吧,7百块这样,以后烧水就没有水垢了。

网友:
洗厕所的威猛先生,有机酸,实测劲大

网友:
底下那是发热丝的形状

网友:
这是高温氧化,用把菠萝皮放里面煮开5分钟有奇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