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烧机大法”修复FIKIDA F4多用充电器不显示故障

楼主(2021-11-04):
才买不久的FIKIDA 多用充电器今天拿来充电时,刚充不到一分钟就不显示了,与它相连的开关电源指示灯变暗且在跳变,断开与充电器的连接,开关电源指示灯正常亮度不跳变,看来是充电器内部短路了。

1.4的 4.2的都可以

打开初看电路板一面,没明显的器件烧坏迹象

这面也没有发现

断开显示板与电源板的连线,接开关电源还是有短路,暂时排除显示板问题

下面的连线小板测试没问题

分别测这一排二极管,只有红框处的阻值偏小,其他的四组相同,怀疑这组有问题,拆下测时又正常,重新焊上。
测黄圈处的四个电容时,二极管档都叫,是它们都坏了还是与它们相连的器件坏了呢?不一一拆了,太小不好拆与焊,用“烧机大法”试试。

找来一电脑主机电源,用它的5V,可有10A哟。从红线与黑线孔接出两线分别接电路板的正负极,通电!

一缕青烟冒出,找到了,就是这个电容短路,一边焊点已微烧焦,拆下

从废板上找一个焊上。

通电试机,每一槽充电正常

网友:
买个USB升降压可调电源,最好电流电压双显示,1安PPTC自恢复保险丝,把输出电压调最低,电流值明显变大有短路。电流值没变化,逐渐调高电压检查,别超过耐压值。

网友:
的确是好办法

网友:
这个贴片电容这么容易就短路了,感觉好多电源问题跟电容都有关系

网友:
一缕青烟烧的有点大了

网友:
一缕青烟。。有点像古代神话小说

网友:
贴片电容短路率貌似很高,我一个电视机遥控失效一查也是一个贴片电容短路导致无法接收遥控信号……

网友:
犀利,不过近期维修的,大部份是贴片的电阻及电容出问题

网友:
货真价实的“烧机大法”

网友:
一缕青烟送电容上天

网友:
另外三个不也一起换了吗

网友A:
各位可千万别学楼主,要用可调电源控制电压电流来烧出损坏的元件,有点太冒失了,如果是芯片短路,可能会对电路上面造成一些损坏

网友:
“烧机大法”修复FIKIDA F4多用充电器不显示故障

网友:
看到一缕青烟冒起,还以为又是周星驰的烧鸡翅又来了。

网友:
这个看着还不错啊,多少钱一个,给个链接呗

网友(2023-02-21):
引用 网友A:
各位可千万别学楼主,要用可调电源控制电压电流来烧出损坏的元件,有点太冒失了,如果是芯片短路,可能会对 ...

能具体说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