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主控如何开卡?土狗是哪个,我短接了rom的那个不行

楼主(2021-11-04):
土狗是哪个  我短接了rom的那个不行  哪位有软件共享下 谢谢

网友:
先看看教程吧 ROM是工程模式 短接之后识别1024M

网友:
我的118个开卡工具你都试试

网友:
照片,照得看不清楚啊

网友:
用usb转sata的卡,短接住再上电,看看能不能识别

网友:
转接卡有要求的,不是随便硬盘盒子就可以的

楼主:
关键是短接哪里  谢谢给我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