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寻找点屏高手,出来造福坛友了,旧手机屏屏幕利用

楼主(2021-11-04):
各位坛友好,我是从事手机维修的,手头积攒了好多以前的旧手机屏屏幕,有各种型号的,少量NOKIA,三星的,摩托罗拉的,国产机器的居多数,现在放手里没什么用,想着寻找能点亮这些屏幕的坛友,送给他们做各种电子小玩意。
这里先声明一下,不要钱的,无偿赠送,别说我是卖垃圾的,是免费送,不是花钱买。
因为数量多,估摸着应该有两百块不止,型号和数量我也没有统计,真心的寻找有缘人,让这些屏幕在数码爱好者手中发挥出余热,而不是在我这里当真正的垃圾给扔了,这里发一些照片,拍的不好,将就着看一下

楼主:
目前只是简单的发了一些其中的屏幕,还有好多的没有发,另外还有少量的NOKIA,摩托罗拉,三星的,最多的就是国产机器的,虽然说不值钱,但是遇到数码之家的这里,人才辈出,DIY电子产品或许还能用得着,让这些玩意儿发挥出它的余热。

网友:
没戏,接口协议都是加密的

网友:
楼主好人,不过这个确实难用啊。

网友:
真心的寻找有缘人,让这些屏幕在数码爱好者手中发挥出余热

网友:
搞这些屏最大的问题是投入和产出不对等,相同型号的太少,好不容易费劲点亮一片,然后就没同款了

网友:
没啥意义,有这时间直接买块有资料的屏了,点屏这事一般人都不会去搞

网友:
型号太多也不好搞啊

网友:
协议就几种,用单片机或者嵌入式驱动,不算麻烦
麻烦的是插接件,一般不容易配到。还得自己打电路板,每款一个

网友:
好像看到兰州了,以前手机很多都是并口的,适合我这种一个项目就做一个样机的人

网友:
这个手机屏利用,其实真没什么用。量大的iPhone屏幕也没多少人去弄。

网友:
这东西要是能整个万能驱动就牛X了,这屏怎么说也都是真彩屏,效果比那些笔画的好多了。

网友:
很早就有人有这想法了,,,但研究下来成本太高太高,只能当垃圾扔掉的!

网友:
我想知道电路,我也有十多台手机,没卖给垃圾佬,最好是可调电源这方面的电路

网友:
得有数量才值得折腾,因为折腾一个真的很费事

网友A:
以前在售楼部,看到户型模型,里面有客厅电视,好像就是用手机屏幕做的,还在播放电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在售楼部,看到户型模型,里面有客厅电视,好像就是用手机屏幕做的,还在播放电影 ...

有的就是直接放了个手机。

网友B:
楼主是好人 知道好东西废物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好人 知道好东西废物利用

只是好像真的没有人用到这屏幕,没人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