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 大宇电压力锅试用体验,一锅两用,煲饭炖肉样样不能少

楼主(2021-11-04):
电饭煲和压力锅算是家庭厨房中必备的厨具,电饭煲的定时、煮饭、保温及菜单选择等多种功能使得摆脱了传统的用水蒸米饭的繁杂工序,而压力锅可以将被炖煮的食物迅速加热至100℃之上,从而加快了炖煮食物的效率。但是在厨房中这两个出场率较高的餐具,其占地面积也是比较大的,这次非常有幸拿到了大宇电压力锅,这款压力锅打破了传统烹饪理念,将电饭煲与压力锅合二为一,在空间利用上做了减法,在实用功能上做了加法,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这款集煲饭炖肉于一身的电压力锅,最后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呢?
包装
包装盒采用了传统的瓦楞纸包装,这种包装也是一般家用电器常用的包装方式,因为瓦楞纸独特的硬度,不仅可以保护电器再运输过程中不受到挤压,而且具有很好的防潮透气性。

这款压力锅这次还给出了一份食品接触清单,其中标注了密封圈支架、锅盖、浮子、排气滤芯、内锅、饭勺、汤勺、量杯的材质说明及执行标准,像我之前买的锅类用具上,都很少见到这张表,这也说明大宇电压力锅在材质选用上保持了一定的透明度。

外观
大宇电压力锅一共有三种配色:加州黄、水雾紫、云镜白,这次入手的便是比较受众的水雾紫,其实和香芋紫有点差不多。大宇电压力锅在外观上,整体和电饭煲差不多,尺寸为272mm*262mm*278mm。

在锅盖的边缘印有大宇品牌LOGO-DAEWOO,在20世纪初,大宇集团公司算是韩国的骨干企业,后来破产重组为通用大宇电器,也就是现在人们所熟知的大宇DAEWOO,其主要涉略产品范围有冰箱、洗衣机、电饭煲、电风扇、加湿器等电器,在白电市场占有率每年上升。

在电压力锅的机身正中央为IMD数字显示屏,其四周还用烫金色塑料进行了镶边,在显示屏下方是四颗操作按键:功能、调时、预约、开始/双击取消,按键的操作逻辑将会在操作篇章进行详细介绍。

锅盖上方一共有四个组件:可视浮子、排气阀、把手、切换键。

模式切换键采用了拨动设计,且做了防滑处理,朝左拨动为电饭煲模式,朝右拨动为电压力锅模式。在电压力锅模式下,朝左拨动滑键即可进行排气泄压。

大宇电压力锅的浮子采用了醒目的红色,浮子有没有被气压顶上来,能被很容易分辨出来,不像传统的压力锅,浮子采用了与锅身一样的颜色,浮子有没有被气压顶起来,根本注意不到。

另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设计就是圆润宽大的把手设计,当然这不只是一个把手那么简单,在把手内侧还镶嵌着一个烫金色按钮,这是除了上面说的滑键泄压以外,另外一种手动泄压方式。只要按压这个金色按钮就能实现排气泄压。除了这两种手动泄压方式以外,还有1个自动泄压的方式,其实电压力锅模式下的每个菜单功能都设置了自动烹饪及泄压时间,如果你不想在烹饪上花太多时间,可以选择这个方式。

在锅身背面贴有能效标识,其达到了3级能效,热效率值为78%,待机功率为1.8W,保温功率为68W,与一般的电饭煲相比,感觉这款压力锅的功率适中。

电源线采用了直出式设计,没有采用可拔插设计,直出式电源线可以很好地避免水滴浸入机器内,所以不必担心用电安全问题。

继续翻到锅的底部,可以发现锅的底部均匀地布有散热孔,用于散发加热电阻丝产生的热量。除了散热孔外,底部还有三颗固定螺丝,螺丝孔都采用了深孔设计,即使锅内有水溢出来也不会浸没螺丝而使螺丝生锈。

在锅底还有四个支脚,其中两个敷有防滑垫,使其至于灶台上不易倾翻侧倒。

而另外两个支脚并没有敷有防滑垫,它们的主要作用是用来保持高度平衡。

内在
分体式锅盖设计非常方便清洗,传统的连盖式设计由于盖子不能拆卸,盖子上的饭浆根本无法清洗,长时间不使用很容易发霉滋生细菌。

锅盖内壁采用了食用接触用级别304不锈钢材质,对于家庭使用来说,提供了足够的安全保障。

从内部来看,排气阀的排气孔还是比较密集的,同时浮子密封垫采用了硅胶材质(聚二甲基硅氧烷),该材质耐热性良好,无味且透明度高。

并且具有延展性,表面张力较小,长时间使用后也不会出现伸缩变形。

密封圈支架也是采用了食用接触用级别304不锈钢材质,不过没有采用一体成型设计,这与传统的压力锅相比,稍微有些不同。

锅的内壁涂有聚四氟乙烯涂层,这种材质具有耐热、耐寒的特点,可承受250℃的高温考验。

这种设计一般在普通电饭煲上不是很常见,内壁涂层可以有效地防止内壁出现锈迹,便于后期清理。

大宇电压力锅的加热底盘采用了立体环绕加热设计,使内胆受热面积更大更均匀,从而有效提高热传导效率。

内胆
介绍完大宇电压力锅的外观和内部结构后,接着再来看看内胆构造,一共配备了两款内胆:不锈钢内胆、铝合金不粘内胆。

铝合金不粘内胆涂层同样为聚四氟乙烯,大部分不粘锅也是采用的这种涂层,据研究表明含有PFOA以及PFOS助剂的聚四氟乙烯具有致癌隐患,大宇电压力锅在成分表上并没有找到此成分。

在铝合金不粘内胆壁还标有煲饭和熬粥的最大水位刻度线,这样用户就可以根据自己对米饭的软硬喜好来调整加水量。

2个内胆都可以用于电饭煲模式和电压力锅模式,不像市面上有些电压力锅是专胆专用的,比较有局限性。

不锈钢内胆采用了一体成型铸成,容量为4L,与传统的电压力锅相比,容量偏小。

与铝合金不粘内胆内壁水位刻度线配合使用的还有一个专用量米杯,除此之外还赠送了塑料汤勺和饭勺,配件还算齐全。

操作
大宇电压力锅通电后,IMD数显屏幕会被点亮,使用功能键可以切换煲饭或炖肉模式,调时键可以进行24小时内的保温功能,预约键可以进行12小时内的预约煮饭,选择好相应的功能后按压开始键,电压力锅便可开始工作,在工作状态中双击开始键,电压力锅便可暂停工作。

拨动模式切换键后可以在电饭煲与电压力锅之间随意切换,同时排气也会在长排气与手动排气之间切换。

压力锅模式下一共有五种使用场景:煲汤、炖肉、豆/蹄筋、煮粥、无水焗。

电饭煲模式下也有五种使用场景:精华饭、快速饭、营养蒸、蛋糕、保温。

在电压力锅模式下,用手按压排气按钮可进行手动泄压,个人觉得这个手动泄压一般排不上用场,在这几天的体验过程中,使用最多的便是用它来试一下气压是否上来。

而在通常烹饪过程中为了方便经常会用到自动长排气,这样就不用一直按着手动排气按钮了。

体验
大宇电压力锅的尺寸和普通电饭煲的尺寸差不多,所以放在台面上并不扎眼,而且手上的这款水雾紫与家装环境也十分映衬,不显得那么突兀。

第一项测试为开水,使用压力锅模式,加入2L的纯净水,从电饭煲开始工作到水煮沸大约需要8分钟,这个时间差不多和热水壶一样。

第二项测试为煲饭,这次采用了对比测试方法,对比对象为苏泊尔电饭煲,苏泊尔电饭煲容量为1.6L,大宇电压力锅为4L,但体积上大宇电压力锅并没有比苏泊尔大太多。

测试过程中,采用了等量的米饭、等量的水。在时间上,苏泊尔煲好饭大约花费了45分钟,而大宇电压力锅的精华饭需要55分钟。在卖相上,苏泊尔煲出的饭比较白,而大宇电压力锅煲出的饭稍微发黄,但不太明显。在口感上,苏泊尔煲出的饭粘性较大,大宇电压力锅煲出的饭硬度适中,饱满度较好。

第三项测试为炖肉,还是采用对比测试,对比对象为传统的压力锅,在外形上,大宇电压力锅要比传统压力锅大,但是在容量上,传统压力锅比较占优势。

这次食材选用了比较好烹饪的鸡块,同样还是采用等量的鸡块和等量的水。从上气到烹饪完成,大宇电压力锅大概55分钟,传统压力锅45分钟,而传统压力锅上气要比大宇电压力锅快。由于第一次用大宇电压力锅,并不熟悉电压力锅在工作过程中,水汽并不会排除,这样在烹制过程中,大宇电压力锅的汤还是剩余很多,而传统压力锅的汤汁几乎没有多少了。

在咸淡上,大宇电压力锅烹制的鸡块偏淡,因为汤汁没有进一步浓缩,而传统压力锅炖出的鸡块盐度适中。在口感上,大宇电压力锅出锅的鸡块更滑嫩,因为汤汁几乎没有消耗,传统压力锅出锅的鸡块肉质更紧实。

大宇电压力锅还可以根据不同食材在0-70kpa之间智能适配锅内压力,找到每种食材的专属压力,深入软化筋骨,锁住鲜香肉汁。但是前提是需要人为去辨别选择烹饪的食材,然后选择对应的功能,最后大宇电压力锅才会适配锅内压力,个人感觉这个过程也没有多智能。

总结
大宇这款二合一多功能电压力锅搭配4升容量内胆,对于三口之家来使用的话,绰绰有余,但是如果家里还有其他成员的话,煲饭勉强够,炖肉肯定不够。不过其集炖、煮、煲、焗等多种烹饪本领与一身,可以一锅多用,在各种烹饪场景下出镜率较高。此外还有釜型内胆+球形发热盘,使得食物受热更均匀,虽然手动泄压并没有太大用处,但是聊胜有无。在实际烹饪过程中,大宇电压力锅在烹制时间上并不占优势,但是在口感上确实要好于普通电饭煲或传统压力锅。

网友:
没感觉和普通的电压力锅有什么区别,用两只内胆不就行了。

网友:
支持一下 早点休息

网友:
跟普通电压力锅差别不大,就设计可能有点区别,两种内胆好评。当年买的TLC 4L纯机械电压力锅也是一个铝合金一个不锈钢内胆,可惜后来密封圈给小强咬烂了,网上买不到合适的就当普通锅用了。现在用的美的5L电压力锅就比较坑爹,两个内胆都是铝合金铁氟龙涂层的,唯一区别就是颜色不一样。。。

网友:
说句打击的话,卖十几年的锅,还是西施锅煮好吃,而且维护方便。

网友A:
电压力锅比普通压力锅的压力小很多,锅内温度也低很多,所以从节约能源,节约烹饪时间上来说,传统压力锅完爆电压力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力锅比普通压力锅的压力小很多,锅内温度也低很多,所以从节约能源,节约烹饪时间上来说,传统压力锅完 ...

时间差不了多少关键电压力锅完全不用担心过头

网友:
感觉这就是一个压力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