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万能充勉强用用吧

楼主(2021-11-05):
还是几乎全新的一个万能充。最近一直在弄相机,配不到原装的充电器就只能弄万能充了。又不能弄太差的,这个好像不用分正负极,带变压器,带芯片,感觉还不错,有空试试看。。

网友:
这个看起来还不错,我是输出上焊了个园插头,用电器上焊个座

网友:
以前谁家没见个万能充啊。

网友:
以前的万能充不都是分立元件吗,这个居然还有个IC。

网友:
塞进一个5V2a 电路板和一个4057小板   好用的很

网友:
区分极性 的 好像比 自动识别 的 能充一点。

网友:
一股小作坊风格,用料不咋地。

网友:
应该不是太老的货。
老货应该是牛屎,不是IC.
3582,充电宝和电压4.25V

网友:
低压侧是3582充电管理芯片,高压侧像是RCC单管自激式电源。我的飞毛腿万能充更早,大概在诺基亚时代买的,手动切换极性,电路板独立元器件。

网友:
这个做工好像比以前那种黑色圆乎乎带透明夹子的好

网友(2022-05-21):
质量好的行。做工不好的,用了一个,内部炸了个元件

网友:
十几年前一个这样的充电器买30-40.。。。利润真大

网友:
满满的年代感啊

网友:
上古神器,这个还有usb口,高级

网友:
也有一个,外形一样,就牌子不一样,把里面换成4056的板子了,不能任意充,要分正负极了。。还有一个夹子型的万能充,也换成4056了。。。主要用于手机相机电池充电

网友:
老货应该是牛屎满满的年代感

网友:
电源板都拆了,弄个USB 一块4056小板 改下二极管 接线

网友:
我有个芯片爆了的在墙角吃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