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淘特小鸡换购的插线板

楼主(2021-11-05):
外观
插头
标签都不敢写什么
更新下0.2毫米厚的铜片,usb输出是5v1A的FSD3773,这玩意勉强能用吧,usb待机0.2w.

网友A:
我的还是换的20元红包

网友B:
你确定是2毫米的铜片?不是0.x毫米的?是2毫米的那不是很好很良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是2毫米的铜片?不是0.x毫米的?是2毫米的那不是很好很良心?

其实是2毫米宽

网友:
确定是铜片?

网友:
价格是不贵,这个USB充电功率太小,比较鸡肋了。

网友C:
大概多久能换到?一直懒得喂小鸡,感觉最少一个月,所以懒得玩这个

网友:
2mm已经算是铜块了,用料要不要这么扎实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的还是换的20元红包

为什么上次我只换了个10元红包?难道当时选的东西价值都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上次我只换了个10元红包?难道当时选的东西价值都不一样?

我当时选的是蓝牙音箱

网友:
我刚兑换了一个蒜蓉搅碎器,还没有空拆,其实还不如兑换一个小米的温湿度器

网友:
有时候有20元红包(可拆分可叠加,白嫖党最爱),有时候10元,甚至5元的都领过……有效期1个月

网友E:
小米温湿度计特别小巧,视力不好的建议别要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上次我只换了个10元红包?难道当时选的东西价值都不一样?

肯定选的东西价值不一样啊,里面5斤面粉和10斤米要是价值一样的话都选10斤米了。价值不一样花的时候也更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概多久能换到?一直懒得喂小鸡,感觉最少一个月,所以懒得玩这个

一个月不得行,如果没有骚操作,感觉3个月也喂不出来

网友F:
检查一下插头是不是铝片,导电铜条是不是铁镀铜,电缆线是不是铝镀铜。

网友:
引用 网友F:
检查一下插头是不是铝片,导电铜条是不是铁镀铜,电缆线是不是铝镀铜。

现在造假升级,插头逐渐由铁片改铝片了,山寨厂也了解很多用户会用磁吸大法鉴别。

网友:
看执行标准不是最新的国标啊,这玩意还是不敢用

网友:
最好再买220伏1安PPTC自恢复保险丝,3安一次性保险丝都串联好,以免插座五金件松动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米温湿度计特别小巧,视力不好的建议别要

我换了个,小米的感觉还没机械的准,就是有蓝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