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佳能iuxs105总是提示更换电池,拆机玩

楼主(2021-11-05):
相机看着正常无进水,新电池也是提示更换电池,看来是通病了,有哪位兄弟明白

网友:
数码像机拆了也没什么玩头,基本没什么可以用得上的东西,

网友:
我的Nikon P60也是一样,原设计是支持专用电池仓适配器的,于是用一个存货1117模块做5V转3.3V,塞到7号转5号电池桶里,引出用充电宝供电,完美复活。

网友:
记得是通病,分压电阻的问题,论坛里有好几个维修案例,你找找看。

网友:
这玩意儿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了感觉。

网友:
有一个iX980,,个头挺大,用了好久,最后镜头不行,才放弃了

网友A:
电池保护板有加密芯片,提示换电池可能是保护板被锁。佳能G7x第1代数据口都有,线充没做,必须拆电池放充电器,相机内置外供电和充电很容易,估计为下一代增加卖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保护板有加密芯片,提示换电池可能是保护板被锁。佳能G7x第1代数据口都有,线充没做,必须拆电池放充电 ...

可以用几秒钟,拍几张就显示更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用几秒钟,拍几张就显示更换

电池老化了,拍几张,电压就下降厉害,触发报警。 别跟我说什么新电池,这东西停产这么久,哪怕原装新电池,这么多年了,早就无法保证原来性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