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胶挖掉了,请大佬们帮忙看下,电阻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1-11-05):
胶挖掉了,大佬们帮忙看下,电阻是什么型号,主要是第一张图上面那个米粒大小的,以及旁边那个小元件是什么,谢谢,。

网友:
好歹圈个圈

网友:
洗衣机的操作面板   放弃吧  我曾经搞了一个海尔洗衣机   控制面板烧了  买的拆机的换上不报错了 但是不能用   询问商家说检查变频板  检查了 发现不对劲 又买了   最后都换了也不行  又退货  白折腾好几天

网友:
估计是100欧电阻,旁边的黑色的是二极管

网友:
R12,估计是1KΩ;R16,可能是680Ω或6.8KΩ。

网友:
把你要问的元件标出来,不然别人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

网友:
应该是刮之前拍几个清晰的局部照片,刮了后都糊的看不清了

网友:
电阻都不认识,还是别折腾了

网友:
三洋帝度洗衣机主板,貌似电容还鼓了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准备放弃了,重买洗衣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准备放弃了,重买洗衣机。。。。

看上去电阻好像是好的,可能只是发热太大把胶烤黑了,旁边那个电容好像鼓包了,如果鼓包了最好先换掉试试。另外测一下最下面那个白色的保险有没有坏,保险没坏的话估计不是什么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电阻好像是好的,可能只是发热太大把胶烤黑了,旁边那个电容好像鼓包了,如果鼓包了最好先换掉试试 ...

谢谢,回去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