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再做了个灰蝶滴胶标本,翅膀色调和光泽度为什么大大降低?!

楼主(2021-11-05):
这只小灰蝶是飞进家里来被捉住的,用无水乙醇快速干掉并脱水
展翅比较困难,纤弱的翅膀经不起多次折腾

干几天,再在灰蝶身上涂滴胶,以减少气泡

模具还是用蛋黄饼的小包装

先倒底层等半固化,再粘上灰蝶,最后灌满胶

经过一天等胶完全固化后
从凸面看

从底面看,都基本没泡哈

再次 试验冷冻法脱模

还是不太行,只能破拆了

做好的成品

可惜翅膀有点破损

这次发现蝴蝶灌胶后,翅膀的色调和光泽度大大降低,看来是滴胶造成的,改变了鳞粉反射特性?
用图片搜索对照了一下,也没能确定具体品种,灰蝶的品种实在太多了

和上次做的银杏叶滴胶标本一起送外甥,他挺喜欢的

网友A:
你没有改变鳞片的反射率,而是滴胶改变了折射率,所以看起来和原来发生了一些改变

网友B:
蝴蝶不太完整啊,有欠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改变鳞片的反射率,而是滴胶改变了折射率,所以看起来和原来发生了一些改变 ...

嗯嗯,按折射率思路分析:
应该是入射光进滴胶后由于折射率而被分解开了,落到翅膀鳞片上的不再是白光,被鳞片反射后,反射光再次经过滴胶折射,色光就分得更散了,所以目视呈现灰扑扑的样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按折射率思路分析:
应该是入射光进滴胶后由于折射率而被分解开了,落到翅膀鳞片上的不再是白光, ...

实际上蝴蝶的翅膀的颜色很多靠的是精密调控光的相长干涉而形成的,取决于相干光波的相位差。光线进入树脂后到达蝴蝶翅膀也还是白光,但是波长已经改变了,也就无法按照原定的相位差发生干涉,自然你也就无法看到原有的翅膀色彩

网友C:
根据光的波粒二相性,你不去观察它的时候和你观察它的时候状态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不要去观察你做的标本

网友D:
可惜结构色没了,这种小灰蝶的结构色也是挺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蝴蝶的翅膀的颜色很多靠的是精密调控光的相长干涉而形成的,取决于相干光波的相位差。光线进入树脂 ...

这种带蓝色结构色的蝴蝶翅膀用酒精润湿,蓝色会变成绿色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根据光的波粒二相性,你不去观察它的时候和你观察它的时候状态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不要去观察你做的标本 ...

适用条款错误

网友E:
蝴蝶貌似有损伤~

网友:
蝴蝶的翅膀的颜色是结构色,死后结构改变了就褪色了

网友:
吃了很多小蛋糕吧。

网友:
这小蝴蝶的翅膀两面花纹长得还不一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蝴蝶不太完整啊,有欠缺。

嗯嗯,活捉的时候完整,调姿时感觉翅膀太脆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蝴蝶的翅膀的颜色很多靠的是精密调控光的相长干涉而形成的,取决于相干光波的相位差。光线进入树脂 ...

哦,看来原因更复杂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光的波粒二相性,你不去观察它的时候和你观察它的时候状态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不要去观察你做的标本 ...

哈哈哈,还好这不是那种微小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蝴蝶貌似有损伤~

嗯嗯,翅膀实在比较脆弱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翅膀实在比较脆弱

貌似应该先展翅后脱水啊
也可以在展翅前在蝴蝶胸部用注射器注射少量清水软化,再展翅

网友:
在蝴蝶身上涂胶那张图上,有胶的部分颜色减弱就很明显,确实不明白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惜结构色没了,这种小灰蝶的结构色也是挺美的

嗯嗯,偶之前也没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