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一个坏的服务器用的SSD SanDisk 480GB,不知道能不能修修……

楼主(2021-11-05):
(图片)

网友:
光凭图片没人看得出来能不能修

网友A:
闪迪的颗粒外面没人能开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闪迪的颗粒外面没人能开卡吧?

是说美光的主控没法开卡是吧?

网友:
这个难道不是马牌主控吗

网友:
抬走抬走,颗粒估计早就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说美光的主控没法开卡是吧?

你这不是马牌主控吗?马牌主控和闪迪颗粒。马牌主控外面没办法量产。闪迪颗粒据说也有锁,拆到别的板子上也用不了。

网友:
拆芯片做优盘或者买主控重新开卡,至于寿命应该还有很多,这种盘连续不断写入也能写三五年,断断续续可以写30年。

楼主:
用CrystalDiskInfo看竟然还是健康,

用HD tune看也是健康,只是错误扫描是全红。

网友:
买个能开卡的主控板搬闪存试试

网友:
上2246EN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应该是加密锁盘了。
如果不是硬盘厂的锁,按理说是能弄开。。。

但一般来说这种专用盘,sandisk会开放彻底上锁的接口给服务器厂家的。。。

网友B:
专业尝试修闪迪 认盘无法格式化 锁盘-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专业尝试修闪迪 认盘无法格式化 锁盘-解锁

大神可以修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可以修么?

只能说 尝试 可以发来试试

网友(2023-02-04):
服务器用的就是高大上,看着这做工.

网友(2023-05-10):
换个主控还可以,马牌弄不了的

网友:
你用扫机械硬盘的工具测试固态干嘛,固态用urwtest跑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