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拆修电热坐垫,质量堪忧

楼主(2021-11-05):
淘宝上的描述是那样的,坏了拆开一看是这样的,反差太大了。
淘宝啥样?自己去看吧,没有一个这么简陋的。

楼主:
电热线,里面只有细细的三根黄铜丝。

网友:
第一次见这个结构

网友A:
电热丝不就这种结构吗,紫铜电阻太小肯定不行

网友:
电热丝不都是这个结构么?您想要它每平方厘米放一个PTC发热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热丝不就这种结构吗,紫铜电阻太小肯定不行

可是淘宝上描述是高科技的多层结构,一层又一层,什么红外纳米,很多层,实物只有一层塑料皮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淘宝上描述是高科技的多层结构,一层又一层,什么红外纳米,很多层,实物只有一层塑料皮 ...

感觉电热丝的可靠,那种薄膜的除了薄没啥优点,容易接触不良

网友:
买过一个 40
里面是炭丝,感觉还不错的样子

网友:
安全性不太好

网友:
网上销售的也就看看,具体用料多少还得看成本、看价格。良心的拆开给看看,光看外表面的,吹成啥样是啥样。刚看到一款胶水,描述比502胶水强80万倍,我就好奇这个80万是咋来的

网友:
你这还算是好的,最起码能满足使用功能。你再看看上面那些节油器、安全带卡扣的销量,简直令人无语

网友:
车上自带加热功能,从来也没用过,感觉没必要,因我穿裤子了。。。。

网友:
没必要,上毛毛垫子很暖和。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热线,里面只有细细的三根黄铜丝。

电阻丝,好点用碳纤维的

网友:
细线安全,不容易出问题

网友:
厂家为了降低成本,用料也要考虑节约,反正一般汽车都是12V电源,厂家认为一般不会出现触电危险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永远的真理。

网友:
基本上都是这玩意

网友:
满车都是安全电压不会触电,只要不起火就可以了。请记住,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汽车加热的居然敢买淘宝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