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宝峰的低端机可玩性挺高的,宝峰t1拆解加改装

楼主(2021-11-05):
宝峰t1 拆解加改装
原本是个单u的机器
拆开后发现集成的芯片几乎是全频的,fm v u 都能用,软件写频也能写入v 段,受限制的只有天线了,顺便改装成外置天线,测试uv都没问题。。

网友A:
加V段后有什么优点?

网友:
对讲机吗!有没有持证!没持证怕不太安全吧!

网友:
充电口再改成TYPEC口就好了

网友:
高频线路不是对应V段的,倒也能用,就是效果不好。

楼主:
这板子上的射频ic 和uv5r 等一众廉价机都一样。没有啥没有啥额外的处理,应该都是一个公版的设计,然后操作方式和外壳不一样。
改后v段 近距离通话和u没有啥不一样的。机子的写频软件里也默认支持v段的。
至于证件吗,已经报名了 。很快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V段后有什么优点?

没啥优点,就是之前的内置天线把t1封印了。

楼主:
功率不到2w的机子,安全没啥。要说无线电干扰吧,塔吊才是大头。400到480之前几乎无处不在

网友B(2022-09-17):
引用 楼主:
功率不到2w的机子,安全没啥。要说无线电干扰吧,塔吊才是大头。400到480之前几乎无处不在 ...

朋友您好!能把T1写频软件发给我吗?邮箱:bg4ien@126.com ,谢谢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朋友您好!能把T1写频软件发给我吗?邮箱: ,谢谢您!

据说和宝峰9100的一样,试试吧!

网友:
请教一下楼主,如果把原机的弹簧天线拉开一点,发送接收会不会好一些,我现在也用这个机子,都是在楼房里使用,就是在某些位置信号不怎么好

网友(2022-12-25):
今天买了二台 拼多120包邮。。不知是不是正品。。用来一楼和5,6楼通话。。不知好不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板子上的射频ic 和uv5r 等一众廉价机都一样。没有啥没有啥额外的处理,应该都是一个公版的设计,然后操作 ...

哪能不能加大功率。。。。。

网友:
改成TYPEC口充电

网友:
不拆还真不知道能改V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