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一个4G 随身UFI 带充电仓只要17元包邮 中兴微版本 附破解办法,无需硬...

楼主(2021-11-05):
双11蹲点撸的带充电仓的4G WIFI,全部只要17元,本来只想要他的充电仓,中兴微(ZXIC中兴ZX297520)方案,芯片本身支持5模,但是貌似前端少了一些元件,所以只支持B1 B3 B8Linux系统,后来在网上找到了软件破解办法,无需飞线即可破解外置SIM。
先来拆机图,自己改了WIFI天线,信号杠杠的。

1、首先是外观图,这种外观看起来是一颗指示灯,或者灯是竖着的,一般就是中兴微方案,不不是安卓。

2、自己改的FPC外置WIFI天线,信号比原来的强多了。

3、反面图

4、可拆解的LTE天线

5、软破解后的页面效果,直接是SIM卡模式

6、转载的破解方法
https://bbs.iluka.cn/5849.html
大致流程 火狐浏览器
UFI插电脑USB通电==》等待安装驱动==》识别到新NDIS本地连接==》登陆管理页面==》
高级设置==》其他==》在调试框输入at点击发送==》按F12调出浏览器控制台==》
控制台网络栏找到proc_post,编辑重发,改成下面的数据就行了
1

2

3

goformId=REMO_SIM_SELECT_R1865&isTest=true&sim_option_id=1&select_sim_mode=0

最后感谢发明办法的大神

==================
后记,借用网上其他大神拆开屏蔽罩的图片可以发现,这个版本少了一些元器件,故只支持FDD LTE的B1 B5 B8,所以中国移动有些地方可能就用不了,不过我这里刚好可以用,坐标深圳

移动FDD LTE在线

网友A:
这个应该可以硬改,另一个帖子里看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可以硬改,另一个帖子里看见的。

0201的电阻,不好飞线,破解的话都不用动烙铁,直接可以用。

网友B:
发重了,原理一样,我的方法貌似更简单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重了,原理一样,我的方法貌似更简单些

不重,我还找到了海外版的固件,CPU一致,可惜灰常大,目测需要128MB NAND,这个是16MB的版本。型号是MU833U1
固件地址https://androidhost.ru/Y51

网友:
 这价格,这配置超值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重,我还找到了海外版的固件,CPU一致,可惜灰常大,目测需要128MB NAND,这个是16MB的版本。型号是MU83 ...

上个256M的SPI芯片,然后编程器写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个256M的SPI芯片,然后编程器写入

看固件部分文件,MU833U1 WIFI芯片是RTL8192,不太一样。就这样吧,不折腾了。。

网友C:
请发个购买链接

网友:
旧手机用热点,比这种要用一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发个购买链接

涨价了,可以找找其他家类似的,或者等双11看看
-----------------
78¥5R1UXvHfOBC¥
https://m.tb.cn/h.fgBfjt3

网友:
这款发热大吗?

楼主:
Linux比安卓的发热更低,如果是是正规用途,刚好又用电信卡,还是很划算的。

网友:
还有很多家19包邮的应该也是这个方案,比高通的看起来修长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0201的电阻,不好飞线,破解的话都不用动烙铁,直接可以用。

是这个?我还没这个方案的,没啥变化吧?比如打胶,还能入手不? https://m.tb.cn/h.fTaoW61

5覆ZHI1$XAk0XvF3tKI$:/

网友:
正在用这款,信号不错,就是网速不行,这速度能干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这个?我还没这个方案的,没啥变化吧?比如打胶,还能入手不? https://m.tb.cn/h.fTaoW61

5覆ZHI1$XA ...

没啥变化,卡座都是完整的,也许因为是Linux方案,商家比较自信吧。

中兴微方案发热低,如果是当普通MIFI用还是不错的,中兴的缺点是只支持B1 B3 B8
高通那种东西,发热大,不稳定。

网友:
可惜了,没用移动卡

网友:
这个 FPC外置WIFI天线 ,哪里搞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