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施乐V3065不进纸维修 这个传感器杆子断了

楼主(2021-11-05):
施乐V3065不进纸,这个传感器杆子断了,要更换原装的。更换就好了。

网友A:
看着好脆弱的杆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好脆弱的杆子啊

原装的还是比较结实的,只要不是搞破坏,不太容易断!!

网友:
专业修这打印机的,哈哈

网友(2021-12-13):
学习了,这个好像还是5代机,我们公司刚换了3560

网友:
传感器支架断的维修技巧:
物料准备:一个手电钻,一个小于传感器支架直径的小钻头。
过程:在传感器支架断的地方分别钻个小孔,截一小段回形针,抹点AB胶,插入打好的空内,把断的两节支架连接起来,粘直晾干,装机即可,实践证明比原装的还结实。
优点点:省时省钱。不要购买新件或者翻找二手件,关键是省钱,尤其找不到配件的情况下,解决大问题。

(望版主多加点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