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光盘资料怎么转到U盘上面?

楼主(2021-11-05):
儿子英语资料是光盘的,家里笔记本没有光驱,想在单位用电脑转到U盘上面,不知道怎么转?哪位老师指点一下。

网友A:
单位电脑有光驱就行,制作成光盘镜像,以后随便播放。
现在的虚拟光驱一大堆。

网友B:
拿手机把光盘拍下来,然后存照片到手机

网友:
在单位用光盘刻录软件或者虚拟光驱软件复制光盘转换成ISO镜像,拷到U盘带回家,用虚拟光驱软件打开就可以和浏览光驱一样浏览了。

网友:
这是几年前的问题了! 方法多种多样,可以用软件把光盘内容直接考到u盘啊

如果是视频,可以转成.mpg格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拿手机把光盘拍下来,然后存照片到手机

手机分辨率不够, 得用显微镜, 一圈圈把0和1读出来, 写进HEX文件, 另存为ISO文件

网友:
UltraISO之类软件可以把光盘做成一个ISO文件,复制到电脑上,家里再用虚拟光驱软件载入这个ISO即可,如DaemonToolsLite

网友:
浙江小学的光盘内容好像可以直接全部复制到电脑即可运行

网友:
如果是 视频的,应该可以直接拷贝,电脑里用多格式的播放器播放就行。如果是音轨,那就要用软件抓音轨了。至于什么软件 就自己搜索,或者是准备个手机,录音机 之类的设备一边放,一边录,保存成 MP3格式。

网友:
用这个就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拿手机把光盘拍下来,然后存照片到手机

到手机干嘛?应该存U盘,你语文不及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机分辨率不够, 得用显微镜, 一圈圈把0和1读出来, 写进HEX文件, 另存为ISO文件 ...

不一小心,会看到原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位电脑有光驱就行,制作成光盘镜像,以后随便播放。
现在的虚拟光驱一大堆。 ...

我这个是音频文件

网友D:
上网买个 外置光驱,才几十块。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网买个 外置光驱,才几十块。方便。

不想用光驱,觉得没有U盘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音频文件

与文件格式没什么关系,你把原光盘转成ISO光盘镜像文件,然后用虚拟光驱就可以读了。
至于你保存在U盘还是硬盘,没什么区别。

网友:
这些基础资料,又没有 加密轨道,直接复制出到 U盘 不就行了?

网友:
虚拟光驱比较好。

网友:
这得看光盘目录结构,如果是直接运行光盘上的软件或者打开光盘上的文件的,直接拷贝一般都没什么问题,如果是CD格式,可以用软件转一下MP3,再拷贝MP3文件就行了。如果是VCD格式,最好是做成ISO,再在电脑上加载播放。

网友:
从单位上传到网盘,连U盘都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