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旦斯家的4G无线wifi,附切换SIM卡方法

楼主(2021-11-05):
11月1日搞活动,0-1点 10.13元秒杀,减去某宝签到领券,实际到手7.63元
外壳不展示了,网上大把

1、wifi天线,可见这个wifi棒的型号为MU690,属于电信单天线版,网络支持FDD和WCDMA,所以移动卡话要看当地有没有对应的信号了,大部分反应支持不是很好

2、左侧红箭头为wifi天线触点,第二个为esim,左侧屏蔽罩焊死了,没有拆开,大概率是wifi芯片,右侧拆开看了看,很简单,应该是无线功放

3、上方箭头处为单刀双掷开关,大部分硬改的伙伴都是从他入手的,下方屏蔽罩焊死

4、参考我之前发的帖子 再拆个中兴方案的4G随身Wifi
,再看看这个界面,大概率旦斯的这款也是中兴的方案,所以ML没戏,老老实实切换完网卡做车载MIFI用吧

下面讲讲如何切换SIM卡
1、打开 http://192.168.0.1,然后admin登录首页
2、浏览器(chrome内核的浏览器)F12进入调试模式,在控制台录入以下代码(其实就是执行一下POST,能API调试的可以直接POST,这里在控制台用fetch实现了)
确认之后,如下提示,切换完毕

fetch("http://192.168.0.1/reqproc/proc_post", {
"headers": {
"accept": "application/json, text/javascript, */*; q=0.01",
"accept-language": "zh-CN,zh;q=0.9,en;q=0.8",
"content-type": "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charset=UTF-8",
"x-requested-with": "XMLHttpRequest"
},
"referrer": "http://192.168.0.1/index.html",
"referrerPolicy": "no-referrer-when-downgrade",
"body": "goformId=REMO_SIM_SELECT_R1865&isTest=true&sim_option_id=1&select_sim_mode=0",
"method": "POST",
"mode": "cors",
"credentials": "omit"
});

3、已切换成功,首页状态显示就都没有了

坐标山东某市,可以正常使用FDD的信号

短信正常使用

网速真慢啊

4、【希望搞成功的给点M币打赏打赏】

网友:
哎呦,撸这玩意也上瘾?有一两就够了,搞这么多干啥用

网友:
这玩意有啥用啊

网友:
谢谢分享,晚上回去试一试

网友A:
实测,我这里信号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测,我这里信号很好

信号好,网速慢,中兴微的这个方案貌似最高下载也就100MB

网友:
这个网络稳定吗?上网时中途会不会有重启的情况??我之前撸那个410方案的只要上网就会出现不定时重启断网现象,换充电头,裸奔等等方法都搞不掂

网友:
只支持b8频段的fdd么?移动貌似b38,39,40,41快一些,如果是电信卡的b5频段还快一些

网友B:
意思是说这家的旦斯全面破解了?
https://m.tb.cn/h.fTaoW61
5覆ZHI1$XAk0XvF3tKI$:/

网友:
谢谢分享方法,在opera运行命令然后成功识别使用我自己的号sim卡

网友:
厉害,这个思路都能想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说这家的旦斯全面破解了?
https://m.tb.cn/h.fTaoW61
5覆ZHI1$XAk0XvF3tKI$:/

是的,不过可玩性还是格行的好一些,尤其第一批没有阉割的

网友:
按照楼主的方法录入代码可以用自己的卡上网了,如果想恢复原来的用esim内置卡还能恢复吗??

网友:
我这里地址不卖给我哈哈哈

网友:
支持电信B5吗

网友:
按照楼主的方式切换成SIM了,但是不显示卡号,也无法收发短信是什么原因呢,用的是电信卡。

网友C:
短信中心号码多少?我电信卡
不能接收短信,我改下了,结果不能发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短信中心号码多少?我电信卡
不能接收短信,我改下了,结果不能发送了

我的根本不显示号码,发送和接收就更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