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老充电宝micro usb接口换type-c

楼主(2021-11-05):
这是我手里第一个自己组装的充电宝 记得套件当初23加邮费5 电池买的是力神2500动力芯 5节50加邮费8 成本86了 进1a出2a 当初够用了 大概两年后充电接口不行了 就吃灰 最近想到换c口 昨天到货就换上了

楼主:
买了7母3公  一共10个 红包下来几毛 因为尺寸和位置的关系只能飞线 完事开孔 热熔胶固定 换好以后测试充电能达到1a以上 算是恢复了

网友A:
只连正负极 也就是固定电流了哈

网友B:
相貌有点太说不过去了,

网友:
 。以后就不用带micro usb线了。

网友C:
要是能直接替换就好了,不过估计这个座子不好焊

网友D:
网上有typeC加microUSB双输入,QC3快充8节免焊接充电宝套件可选。或者买个microUSB转接typeC头小配件。

网友E:
这成色,不枉它跟你一场

网友:
同样的type-c公头,楼主可看看怎么加个电阻改成otg插头

网友F:
我是直接拆除原来的micro usb座子,原位置焊接上一个Type-C座子,焊盘是不一样的,就稍微改动一下,外壳充电口也扩大一下,完美

网友:
动手能力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连正负极 也就是固定电流了哈

老板子了 只能1a充电

网友G:
80多可以买好多种不同品牌的充电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上有typeC加microUSB双输入,QC3快充8节免焊接充电宝套件可选。或者买个microUSB转接typeC头小配件。 ...

快充套件前几天撸了 淘特新人券 30多的只花了18 18w双向快充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成色,不枉它跟你一场

15还是16年买的 是有些年头了  不过电池还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80多可以买好多种不同品牌的充电宝了

确实 算算成本不便宜 不过那会小米充电宝也是刚出来没多久 米万好像是70多 不过咱们论坛的不就是图个折腾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貌有点太说不过去了,

确实有些年头了 正面开两个孔是充电接口不行了外接板子充电用过  然后偶尔也放外面用太阳能板充电 晒太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能直接替换就好了,不过估计这个座子不好焊

看板子情况了 我这个板子实在不行 micro usb口后面是led灯珠 让我拆了 再后面是输出usb接口 板子打孔也不行 双面板 背面那个位置正好有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直接拆除原来的micro usb座子,原位置焊接上一个Type-C座子,焊盘是不一样的,就稍微改动一下,外壳充 ...

我接下来想把两个米万的micro usb口也给改了 那两个也不行了 通病 不过电池是点焊在板子上的 不想拆电池只能带电操作了 不知道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 算算成本不便宜 不过那会小米充电宝也是刚出来没多久 米万好像是70多 不过咱们论坛的不就是图个折腾 ...

确实,咱们论坛是买成品只舍得花小钱撸,因为都做好了没乐趣。
买散件都乐呵呵的,因为够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