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这脱胶是那一层?影响返回健了

楼主(2021-11-05):
红米pro手机,由于电池彭涨变形,造成屏这一层脱胶,用了点胶水填进去沾好后,返回健失灵了,这脱胶不知是表面一层纯玻璃还是中间的触摸层,去掉原来胶水可修复返回健吗?电池还在网购路上,暂时无法试机。

网友A:
返回键排线被你干断了
这个更换需要把屏幕拆下来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返回键排线被你干断了
这个更换需要把屏幕拆下来才可以

刀片是现代才插进的,原来只是填点胶水,不知为什么会失灵,是不是有种可能,胶水隔离了手指对屏的触感呢?

网友:
应该不会隔离触感,隔离电极倒有可能。
是该换了,居然还有返回键。

网友:
胶水可能有腐蚀性,用3m双面胶最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