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二极管焊的电池占位发热巨大怎么办

楼主(2021-11-05):
1.小白一个,买了冲牙器,两节的,老换电池好麻烦
2.便买了锂电的14500-3.7V,再加一节占位筒,结果启动不了

3.按坛友方法,7转5电池筒,串了两个1N4007,可以启动,但用一会儿1N4007焊接的地方,就因巨热脱焊了

请问怎么解决这问题,小白一个,谢谢 各位

网友:
 图?没图没真相。

网友A:
DC-DC降压模块,降到3V

网友B:
就因巨热脱焊了?
锂电的14500-3.7V,这电池可以做移动铬铁的电源。

网友C:
0.7v,1A电流,一个二极管耗散功率达到0.7瓦,发热正常了……如果电流还大点,功耗更大。
建议你检测一下电流

网友D:
我都是加铁棍直接用

网友E:
用1N5401试试,块头大,容易散热。

网友:
不要用14500,用方型电池加DC-DC板,转为3V,效率高

网友F:
直接上铁锂3.2v呢?

网友G:
用4007,要几只并联,单只电流不够。。。如果有,可以考虑换 540? (3A) 或者更大电流的(6A)的整流二极管。

网友:
二极管(1N4007)用表测0.5--0.7)压降,实际电流大了0.9V都不止
一定要用?用多个肖特基(低压降)串联(分散功率)

网友:
这么热,估计电池能量都用来发热了,还是用DC-DC来的好,减少发热能量浪费。

网友:
多并几个二极管,我的理发器原来是2.4V的,装了一节18650动力电池,2串2并了4颗二极管还是感觉二极管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DC降压模块,降到3V

这模块要怎么塞进冲牙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因巨热脱焊了?
锂电的14500-3.7V,这电池可以做移动铬铁的电源。

我焊了几个占位筒,都只能用一会儿,就烧脱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0.7v,1A电流,一个二极管耗散功率达到0.7瓦,发热正常了……如果电流还大点,功耗更大。
建议你检测一下电 ...

咱小白,我看坛里这么折腾,我也照做,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都是加铁棍直接用

我有另买占位筒,直通的那种,可能电压太大,启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1N5401试试,块头大,容易散热。

都在电池筒内,热也散不出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上铁锂3.2v呢?

之前买的充电器不支持,我就上买3.7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4007,要几只并联,单只电流不够。。。如果有,可以考虑换 540? (3A) 或者更大电流的(6A)的整流二极 ...

我串了两个,如果这个方法不行,就算了,老老实实用干电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