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明纬494电路的疑点,请教高手

楼主(2021-11-05):
我有4个疑问,搞不明白,需要请教高手

问题1:
电路右下角,有2个494的激励推动三极管。Q3,Q4
R17,R15,都是3.9K,这2个电阻连的三极管的基级,另外一头连的辅助供电21v。
这2个电阻看起来是上拉电阻,这2个上拉电阻有啥作用。
上拉完了以后,这2个电阻上输入的电流,对三极管有什么作用

问题2:驱动变压器下方有一个R35电阻,这个电阻有什么作用,这个电阻接的Q3,Q4的上臂
这个电阻的作用是让Q3,Q4,更容易进入饱和区么?还是起到限流作用?
我计算了下,如果不考虑推动变压器的感抗,这个电阻上的功耗很大。

问题3:Q3,Q4的发射极有2个二极管D9,D10.
这2个二极管有啥用,我看了下,貌似可以给be之间垫高1.4v电压外,没啥作用啊,请指教

问题4:关于右上角主开关管Q1,Q2的
看了无数教程,都是说Q,Q2轮流导通,然后从来不提如何轮流导通
Q1,Q2的启动电阻 R58,R9//R12,R59。
然后我看了他们说的R58->R9->R13->Q1让Q1导通。
但是问题来了:R58->R9->R7->R12->R59->R14 貌似Q2上也有电压存在,Q2也可以接入回路。
这是个是怎么回事?

高手请指教。

网友:
这么多问题,怎么解释呢?
看我前面有一帖,关于494半桥电源的内容,解释了一部分你的问题。
另外就是高频变压器,要考虑到工作的动态的,肯定是有感抗的,感抗不能忽略哦!

网友:
问题1:这两个电阻是Q3Q4的直流偏置电阻。不是上拉电阻,因为这两个电阻要为两个激励管提供正常工作的直流偏置条件,是有基极电流的。
问题2:这个电阻是两个推动管的集电极限流电阻。因为通过它的电流是一个激励驱动变压器的初级电流信号,当一个管子导通时,由驱动供电经过线圈、管子的CE极直接到地,所以必须限流。
问题3:这两个二极管的作用就是为提高两驱动管的E极电位,使得一管导通时,另一管基极电位确保低于发射极电位,使该管子可靠截止。
问题4:这个拓朴结构的电源是自激启动,它激工作。至于哪个管子先自激启动,是随机的,但只要甲管子先启动导通后,因变压器线圈的感应同名端作用,乙管子的基极一定是负电位而截止,不会同时导通。启动以后,就靠494控制激励变压器的驱动信号而正常工作,此时启动电阻就不起作用了。
   对否,请高手们指教!

网友A:
1.494的输出的内部三极管C脚空输出,是电流吸入的。驱动管也是吸入电流的,这R17\R15提供电流。
2.驱动三极管对于494输出是反向,在无输出时或者窄脉冲的间隔,驱动三极管是双导通,R35是限制这个导通电流,避免驱动变压器饱和。
3.二极管和并在上面的电容给驱动管E脚一个垫高电压,这个垫高的电压加速驱动管的开关速度。因为驱动IC的信号前后沿在状态改变的边缘会有点“圆滑”不够迅速。
4.驱动变压器的反馈让两个开关管不会同时导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494的输出的内部三极管C脚空输出,是电流吸入的。驱动管也是吸入电流的,这R17\R15提供电流。
2.驱动三极 ...

“驱动三极管是双导通”?你的意思是两个驱动管,“在无输出时或者窄脉冲的间隔”时,是可能同时导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驱动三极管是双导通”?你的意思是两个驱动管,“在无输出时或者窄脉冲的间隔”时,是可能同时导通的? ...

意思是两个驱动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94的输出的内部三极管C脚空输出,是电流吸入的。驱动管也是吸入电流的,这R17\R15提供电流。
2.驱动三极 ...

第一个问题,我看了框图后,有点明白了。
8,9两个脚,9脚为e接地,8脚为c三极管上臂。
默认情况下,三极管的b是有电的,也就是8,9直接短接的。
494调制pwm,在8脚并不是输出高电平,而是输出低电平拉低R18(1.5k)的电压来实现的。
R17(3.9k)是限流电阻,R18(1.5k)是偏置电阻。
是这么理解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三极管是双导通”?你的意思是两个驱动管,“在无输出时或者窄脉冲的间隔”时,是可能同时导通的? ...

我看了内部框图,两个推动三极管,真的是同时导通的。
默认情况下,两个三极管B有5-8v的电压,
假设辅助变压器输出是20v,分压电阻R17(3.9k),R18(1.5k),在R18上有5-8v的电压。
同样的镜像电路,Q3,Q4在基级都有5-8v的电压。
在上电的瞬间,或者无输出,或者低功耗的时候,R35上的功耗不小。。。。。
这个时候,2个三极管同时导通的。
我真的是惊了。

计算了下,20v情况下,不考虑三极管压降,R35(1.5k)的限制电流为13ma。
这个时候,如果Q3,Q4 双管导通,也就是13ma(最大)流向变压器。
这个时候,理论上激励变压器上的13ma应该是直流,理论上次级应该没有感应电。
是这么理解的吧。

R17不但给Q4供电,而且提供限流作用。
算了下,不计算8脚压降,就20v的作用下,4.9k电流也就5ma。
也就是494如果8脚导通吸收电流,电流也就5ma。
实际上,激励三极管Q4,如果494的8脚不吸电流,Q4的b电流也就5ma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两个驱动管

学习了,你说的是494内部的驱动管,我以为是两个激励三极管。向您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了内部框图,两个推动三极管,真的是同时导通的。
默认情况下,两个三极管B有5-8v的电压,
假设辅助变 ...

如果手边有这个电源的话,测一下R15在空载和带载时的平均电压你就明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你说的是494内部的驱动管,我以为是两个激励三极管。向您学习! ...

我说的不是494内部的驱动管, 是外部两个激励三极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不是494内部的驱动管, 是外部两个激励三极管。

两个激励管不能同时导通吧?同时导通怎么驱动两个主开关管正常工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两个激励管不能同时导通吧?同时导通怎么驱动两个主开关管正常工作?

就是要在无负载时导通,因为要消除末级开关管在两个启动电阻作用下的自震荡。

没有发现这个电路的特殊性?
TL494的电源可以不用辅助电源用主变的输出,电源可以在没有494的驱动下带着负载自启动到494接手。那么494不输出呢,不把驱动变压器做交流短路他自己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要在无负载时导通,因为要消除末级开关管在两个启动电阻作用下的自震荡。

没有发现这个电路的特殊性 ...

这是真的学习了,谢谢!

网友:
我也有问题不明白,494是低电平输出为什么还要r18.r15这么小的下拉电阻

网友(2022-01-09):
学多了,有什么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要在无负载时导通,因为要消除末级开关管在两个启动电阻作用下的自震荡。

没有发现这个电路的特殊性 ...

还真未注意这个电路的特殊性,感谢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