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动工具里齿轮附近的润滑油叫什么名字?

楼主(2021-11-05):
大家都选择什么润滑油?有没有推荐的。

网友:
压力大的是二硫化钼润滑脂
普通的锂基润滑脂

根据转速和压力来选的。
大牌子灰色的是正常的不用换。小牌子用那种油脂黄色耐高温润滑脂就是了

网友A:
那种白色的有点透明那种是不是硅脂?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种白色的有点透明那种是不是硅脂?

特种润滑脂吧,塑料或者低速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