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10块10块钱的快充时通时断该怎么搞

楼主(2021-11-05):
快充18瓦是也能达到也能充,就是有时候插上转到快充的时候就断了,然后重新再开电源,再转快充再断再开电源。就这样重循环重复。有时候一插上转快充就不断了,就能一直充满。这是芯片的问题还是某个元器件的问题?

网友A:
乐视QC3.0充电头不香吗?买这玩意儿干什么

网友:
手机寿命都被这种充电器耗尽了

网友:
这玩意太low了吧,,就靠一小6脚芯片撑着,不怕把手机充爆了啊

网友:
发热保护了吧

网友:
就一个字:扔!!!

网友:
因为芯片是12w的,撑不起18w快充,你手机电量80%以上应该就不会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乐视QC3.0充电头不香吗?买这玩意儿干什么

也是10块?那还真不如乐视了

网友:
我的华为原装40W快充,也好象有此现象。

网友:
高、低压靠这么近?!

网友:
我15包邮买的18W快充和一条苹果快充线。

充电速度不慢,输入功率21W,发热超高但不会有无停充问题,芯片是HC2501+HC7705A,资料查不到,但是简洁好用。

当然,我也没用过几次,我用的是绿联18W和一个睿量65W双口快充。

网友:
买这货说不定充坏手机

网友:
我的乐视头突然暴毙了,插手机输出功率2-3w,不会修

网友:
曾经也买过一个山寨的快充9v/2a,吧电容全换了,噪音杂波还是有点大 。输出电容发热非常大,50-60度裸奔 。我的标准快充电路要求是是输入EMI,主电容CLC 。输出固态滤波 。

网友:
因为名字叫 闪充,就是闪一下就不充的意思。

网友:
估计值额定功率不够,好点的应该有过热降电流保护。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估计是充电协议识别的问题。

网友:
手机把他拖过载保护了,丢了吧,这种一般是几块钱包邮的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