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请问打印机导轨和齿轮用是什么润滑脂

楼主(2021-11-05):
请问打印机导轨和齿轮用是什么润滑脂

网友:
汽车天窗润滑用的白色的就行。

网友:
不知道用大宝行不行?主要成分好像是凡士林

网友:
润滑脂区分“有阻力和无阻力”。打印机导轨齿轮用无阻力润滑脂。

网友A:
自家用,车用白色的润滑脂或者凡士林就可以,公家的护手霜 雪花膏  嘎啦油  黄油  都可以,单位的打印机齿轮啥油我都上过.不要说我不厚道,上油就比不上油润滑。比起根本不管硬磨的我是有觉悟的。好多年了我发现一个定律私家的好好保养也坏,公家的使劲造也不坏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家用,车用白色的润滑脂或者凡士林就可以,公家的护手霜 雪花膏  嘎啦油  黄油  都可以,单位的打印机齿 ...

私家的用的少反而容易"放坏",公家的天天用机器运转多

网友:
我就用汽车发动机油,塑料桶里剩余的一点儿就用好久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这个

问一下,这个试过给万用表涂吗?我想去买这个给万用表涂上,有时候接触不良,要不就不归零,或者数字乱跳,测个电池给我显示个1,显示超量程,非得旋转一下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这个试过给万用表涂吗?我想去买这个给万用表涂上,有时候接触不良,要不就不归零,或者数字乱跳 ...

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可以,要不是我的表以前涂过另外一种不想拆了,我会直接涂,我用表最高电阻档位打过是绝缘的

网友:
有个东西叫雪油,有个东西叫雪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