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2018速腾免开灯改双光透镜

楼主(2021-11-05):
原车卤素灯,远近光都是H7的。市区开开还是可以的,但是到了国道、乡道夜间跟别人会车简直就是瞎子,所以想改灯。现在led灯满地都是,但是不知道稳定性、色衰如何。本着稳定的原则,还是选择了拆车的海拉五+氙气灯的方案。
咸鱼上收了一对拆车大灯,开搞。

这个大盖子就是近光灯的位置,打开盖子,掏灯碗

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材质的,有点像石棉的,一拆,白色的碎沫沫、银色的反光片片到处飞。。
没有吸尘器、空气压缩机的话很难清理。

掏空了近光反光碗以后,空间很大,放透镜绰绰有余。

用的嚯嚯的免开灯支架,3跟原车的一样,3点式固定。
实际上是要先在大灯里面装上支架,然后再把透镜放进去。

变光线从远光灯上并接,来实现2近4远。

3颗固定螺丝,安装调节电机。

装好灯泡以后后部空间充裕。

最后完成的样子。
大众车得刷电脑开启氙气模式,最近刚去4s店索赔了4个轮毂,还未到货,等到货更换以后再上车。
改装最大的难度在于清理碎沫沫,太难了。。其他都很简单。不过如果不在意大灯里有点碎沫话,全程无难度。
过断时间补发装车效果图。

网友A:
咋索赔了4个轮毂的?质量问题?

网友:
不开灯好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咋索赔了4个轮毂的?质量问题?

黑色拉丝双色轮毂,亮面氧化了。外面清漆没损伤,从里面开始氧化发白。

网友B:
大众车这么恶心啊,还得刷程序才能改氙气灯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众车这么恶心啊,还得刷程序才能改氙气灯模式。

是的。走BCM的,会监控电流,跟卤素灯电流不一样了会亮灯光故障灯。

网友A:
引用 楼主:
黑色拉丝双色轮毂,亮面氧化了。外面清漆没损伤,从里面开始氧化发白。 ...

这灯改了多少钱,我车也是双灯H7的,原厂蜡烛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灯改了多少钱,我车也是双灯H7的,原厂蜡烛灯

买的拆车件,自己动手搞,一共1200。原车大灯可以完好替换下来保存。

网友C:
面开支架到底是固定在哪段位请发细节图,反光杯掏了难道是固定灯壳上的?

网友D:
我更关心的是怎么拆的灯碗,是暴力直接破坏了拆下来?同楼上的一样,关心哪个支架怎么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面开支架到底是固定在哪段位请发细节图,反光杯掏了难道是固定灯壳上的? ...

原车灯碗就是三点式固定的。后壳有两根固定柱。另一点是调节电机,通过螺杆收缩调节灯光高度。这个支架跟原车灯碗的固定点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更关心的是怎么拆的灯碗,是暴力直接破坏了拆下来?同楼上的一样,关心哪个支架怎么安装 ...

原车灯碗就是三点式固定的。后壳有两根固定柱。另一点是调节电机,通过螺杆收缩调节灯光高度。这个支架跟原车灯碗的固定点一样的。灯碗暴力剪碎就行了

网友:
有大嘴巴方便,可以免开灯。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车灯碗就是三点式固定的。后壳有两根固定柱。另一点是调节电机,通过螺杆收缩调节灯光高度。这个支架跟 ...

刷电脑氙气模式用5053线能刷吗,我捷达改的雾灯掏空装2.5寸透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刷电脑氙气模式用5053线能刷吗,我捷达改的雾灯掏空装2.5寸透镜

5053是可以刷的。

网友E:
除了海拉五看起有点假外,手艺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众车这么恶心啊,还得刷程序才能改氙气灯模式。

所以说大众故障率高啊,刹车灯烧了仪表盘都给你亮故障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众车这么恶心啊,还得刷程序才能改氙气灯模式。

其实就是电流检测,高档点的车都有,也就是灯泡坏了会提示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车灯碗就是三点式固定的。后壳有两根固定柱。另一点是调节电机,通过螺杆收缩调节灯光高度。这个支架跟 ...

怎么找中,对齐切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除了海拉五看起有点假外,手艺还是可以的

拆车的麻点透镜,拍照拍成亮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