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手机充电器变压器加绕组

楼主(2021-11-05):
好多坛友用电动车充电器改可调电源,看了好多改装贴,决定试试结果第一步就遇到问题。

老的分立件充电器,5V500mA,拆下变压器,次级绕了一组16匝线圈,装上测得输出电压26V,按比例计算12V需要绕7.4匝,18V绕11匝

计划原电源5V给表头供电,12V给风扇及运放供电,18V给3842供电

将改好的电源飞线接入电动车充电器,3842不启动,测得供电端电压只有12.3V。运放侧电压只有6.9V。为何带载后电压就急剧下降?而原手机充电器的5V电压,即使满载载也非常稳。

三组绕组相互独立,也注意了同名端,就是加负载电压下降,不知为何?

网友A:
5V的负载电流太小了,并联一只15~33Ω的电阻试试。

网友B:
单端反相电源,你是不是输出绕组接反了,初级绕组反过来试试 .

网友C:
看不到输出的整流管和负载电阻、滤波电容等,没法判别。

网友D:
找个不带光耦的试试呢

网友E:
人家5v没负载是稳的,哪儿管你12v稳不稳

网友F:
电压反馈是从5V取的,带载和不带载的占空比可能相差几倍,不取样的那一路电压也可能波动好几倍。

网友G:
5V输出都用了16匝线圈,按比例计算,12V需要绕38匝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的负载电流太小了,并联一只15~33Ω的电阻试试。

感谢回复,反馈绕组无负载会影响吗?有时间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端反相电源,你是不是输出绕组接反了,初级绕组反过来试试 .

感谢回复,手画图里标了同名端的,实际变压器引线用红绿线做了区分,最后又倒了极性,电压更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不到输出的整流管和负载电阻、滤波电容等,没法判别。

感谢回复,辅助电源直接高频输出到电动车充电器的,利用电动车充电器上原有的快速恢复管和滤波电容整流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个不带光耦的试试呢

感谢回复,这也是个思路,只是手头暂时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人家5v没负载是稳的,哪儿管你12v稳不稳

感谢回复,可是我看好多多路开关电源,只要有一组有光藕反馈,其他绕组就能稳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压反馈是从5V取的,带载和不带载的占空比可能相差几倍,不取样的那一路电压也可能波动好几倍。 ...

感谢回复,空载电压正常啊,难道这是5V空载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G:
5V输出都用了16匝线圈,按比例计算,12V需要绕38匝才对

感谢回复,5V绕组是手机充电器本身的,具体多少匝不太清楚,我单独绕了16匝,就是为了测每伏匝数,测得电压是25.9V。得到数据之后这组线圈是拆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辅助电源直接高频输出到电动车充电器的,利用电动车充电器上原有的快速恢复管和滤波电容整流滤 ...

那你怎么做到不同电压的整流滤波的?有多个快恢复管和滤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压反馈是从5V取的,带载和不带载的占空比可能相差几倍,不取样的那一路电压也可能波动好几倍。 ...

对啊,这是根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可是我看好多多路开关电源,只要有一组有光藕反馈,其他绕组就能稳压啊。 ...

如果电源功率够,线圈匝数对,各组电压就是对的。
你这个,一是充电器功率不够,二是匝数不对,不如直接换个12V的电源来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