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 1.2秒极速开锁,技术跨越造就不一样的智能门锁:TCL X7s全智能门锁简评

楼主(2021-11-05):
前言:
经过多年的发展,智能门锁不仅在安全性方面越来越高,而且在性能使用上也越来越强,相比较前几年还在使用的指纹锁而言,如今我使用的X7s智能门锁已经在原先基础上添加了3D人脸识别技术,扫一下就能快速开门,在准确性和快速反应上与以往的门锁完全不在一个等级,性能体验确实不错,所以这次就开箱做个简单的评测。

门锁的开箱以及产品的外观细节:
这款门锁是TCL旗下最新的产品,产品型号为X7s,外包装整体比较宽大而且厚重,上端设计有便于搬运的提手结构,侧面黏贴有产品简单的生产信息贴纸。
内部填装有厚实的珍珠海绵支架做防护,并且各组件均被合理的分配放置于不同的纸盒中分类保护。
门锁上还套有塑料袋膜,避免出现的各种划伤,防护措施做的非常稳妥,无需担心运输途中各种颠簸可能带来的风险。
在门锁安装使用前先来大致了解一下智能锁的具体外观结构,目前这款X7s智能锁在结构上主要由内外面板、锁体和锁芯三大部分组成,其中内外面板的外壳主要采用古铜金色的铝合金型材制成,手感硬实厚重,内外面板的尺寸基本都在394mm*70mm*65mm左右,个人感觉仅比普通门锁稍大一点。
面板外壳的四周均采用了光滑圆角设计,外面板表面还添置有大块的2.5D钢化玻璃作装饰,不仅直接提升了产品的外观档次,而且也为其他隐藏式硬件的安装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类似顶端的一组3D结构光模组,它内置有新一代3D人脸识别芯片MX6000,约30000个识别光点投射到脸部获取面部细微特征后就自动建立3D人脸模型,并自行根据AES高级加密算法将识别点测算对比,即使佩戴眼镜或者带帽化妆都能实现精准识别,靠近门锁只需1.2秒就能正常开门,遇到他人冒用平面照片或者视频均无法通过门锁的正常识别,安全属性达到了“金融支付级安全标准”,大大提升了产品的安全性能。
而它自带的超广角镜头设计以及红外夜视补光功能,则能正常识别1.35米到2米身高的人群,大人小孩无需踮脚或者弯腰就能正常使用,即使楼道昏暗也能达到正常识别的要求。
通过175度超广角猫眼还能将门外的情况尽收眼底,可在内面板的显示屏中直观查看和拍照,可视化的安全设计让小朋友在家也不怕遇到有不明的陌生人。
外面板数字键下方还有两个隐约可见的孔隙,它内置有热感应器,当人体靠近之后就能直接激活摄像头的功能,可以有效减少摄像头的使用,提高产品的续航时间以及摄像头的使用寿命。通过数字键上标识的磁卡标志,可知门锁还支持常见的磁卡感应开门功能。
外把手的内面装有金融级安全半导体指纹头,不仅灵敏度高,使用寿命长,而且内置的AI指纹检测算法也会让指纹识别功能越来越准,即使出现脱皮或者其他现象也能实现精准识别。据目前官方的介绍,仅指纹存储一项就能达到100组之多,就算每个人10指均被录入也有10个人的存储信息,完全能满足一大家族人群的使用要求。
外面板的下面还带有磁吸贴片保护的钥匙孔,可对内部的锁芯起到防尘防暴力开锁的保护,而且最外层的开孔上还有应急microUSB接口,做到门锁无电也能用。
翻看前后面板的背部,可见他们背部边框上均有宽厚的硅胶垫设计,主要用于密码锁紧贴门板的安装。
其中外面板的内侧还有防撬保险按钮,只要正常弹出就能快速发出警报,提高门锁的安全性。
内面板上端为可拆卸的猫眼显示屏,主要用于猫眼的功能的设置和拍摄操作,但采用的是常见的物理按键设计。
它的背面还提供有TF存储卡槽,能自行存储所拍照片或者视频数据。
显示屏的内面就是产品的电池仓结构,里面放置有一块4200mAH的超大锂离子电池,上面添置有microUSB充电接口,可以直接使用充电宝对其进行充电。根据官方的说法,在每天人脸识别10次,而其余模式使用5次的情况下,这块电池可以满足门锁长达6个月的超长续航时间,充满一次用半年,相比较以前AA电池实在要方便不少,续航力完全满足日常的使用要求。
内面板下部主要是门锁的执手、保险旋钮、喇叭以及开关门按键。
而锁体中的锁芯则采用自带封条的密封袋包装,规格型号为GLC-55扁杆4*8,内包装有锁芯、锁芯安装螺丝以及两把钥匙。
锁芯采用黄铜材质制成,安全级别达到C级,足以预防技术性开锁长达270分钟,而且表面和螺纹孔都十的光滑,无任何可见的毛刺,做工质量上乘。
钥匙部分也为黄铜材质制成,上面的多道铣槽设计就足见它的安全级别非常高,几乎难以复制,外观上采用折叠收纳式设计,外出携带也十分方便。
智能锁中标配的锁体为标准的24mm*240mm锁体,采用304不锈钢制成,表面光滑而且手感比较厚重,与其他同类型的标准锁体相比,在结构和大小上基本一致。
实测板材的厚度大约为2.5mm 的样子,理论上比其他2mm厚度的锁体要坚固耐用。
配置的开孔卡上面标注有尺寸和详细的安装说明,并在上面开有符合锁具安装大小的孔隙,方便师傅在门板开孔的时候直接对照使用,大大提升装锁的效率。
值得一提的是,产品的固定铁板是安装在内面板背部的,所以在门锁安装前需要将其拆装出来,方法就是先拆开内面板上的外置卡扣塑料壳,然后旋出固定面板的螺丝就能直接拆除。
门锁的内部各组件如下所示,主要有智能锁内外面板、固定铁板、说明书、锁芯、标准锁体、导向板、电池、开孔卡、感应磁卡*2块、钥匙*2把以及各种安装配件。

门锁的安装:
这款门锁的安装相较于其他智能锁来说要简单很多,安装前尽量先装上锁体,然后对着开孔图在安装孔上进行查看,看看方孔部位、锁芯部位、保险旋钮孔以及螺丝安装孔是否基本对齐开孔,因为厂家采用的是标准锁体的设计方案,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无需再次对开孔,避免门体结构的二次伤害。
当然,如果你的门板比较薄,而且你想自己装的话,开孔器或者切割机还是少不了的,个人不太建议新手自己安装,因为厂家第一次安装是免费的。
如果你非要自己安装,我个人比较推荐这种开孔器,因为比切割机要安全不少,而且切割速度快,几乎没有噪音。
确定门孔可以安装之后,就可以先在后面板装上电池,然后将前后面板的线连接起来,先实际测试一下开关门的情况,看看产品的电机或者其他功能是否能正常运行,基本上电机能转就是正常的了。
接着就是根据开门的方向对锁体上的锁舌方向进行调整,目前这块门锁的锁体上已经标示出了锁舌的调节顺序,先拧松①号螺丝,然后依次操作锁舌就能正常弹出,换向之后再按压回去就能完成锁舌的调节。
最后在门板上装上锁体和锁芯。
因为门厚不同,所以锁芯扁杆、方柱杆、保险旋钮拨片、内外面板安装竹节螺丝都留有足够的长度,在安装好内外面板前需要进行合理的裁切,类似锁芯扁杆的长度,在插入后面板锁芯孔隙的尽头后还留有很长的长度,尽量用尺子量一下剩余多少。
然后拔出锁芯,并在扁杆前端量出刚刚剩余的长度。
最后切掉,并打磨光滑切削部位,当然,我个人十分建议留足扁杆的长度,这样以后想移植锁具到其他门板上都能有足够的空余长度。
之后再次装入锁芯,并依次装入方柱杆、保险旋钮拨片,依葫芦画瓢测量出它们具体的多余长度,并进行切割,但这两个安装件略有不同,要保留方柱杆和保险旋钮拨片上的穿孔,别锯错地方,而且这次是直接裁切多出外门板的部分,只要能保证稍微顶住外门板再短一点就行。
最后就是切割竹节螺丝,先小心将门锁里的两个螺丝套筒安装在外锁面板上。
然后将外面板上的线穿过门孔到后方,并小心让外面板贴紧外门板,再将固定铁板装上,然后选用足够长的竹节螺丝对准装上,一直拧到头看看长出多少,最后锯掉多余的长度再装紧就好,这里我个人建议只要有一点紧就行,避免门板凹陷出现变形。
装上外面板,并用竹节螺丝固定好固定铁板与外面板,期间调整好外面板的位置以及固定铁板的位置,注意固定铁板下面是一个7字孔。
将内面板的线与外面板上对应的线接上,并用插销安装好方柱与保险旋钮拨杆,正确将内面板安装在固定铁板上。
上电池,插入显示面板,至此锁具安装完成。

门锁的功能与使用测试:
这款X7s的功能比较强大,它不仅能防止外部的暴力破解,而且还能预防小黑盒的技术性开门,整体的安全性能极高,并且在使用上也为我们提供了多种不同的开门方式,包括最基本的密码开门,多达50组的密码存储容量足以满足一个大型家庭的使用要求,每个人都能自行设置一个属于自己的单独密码,加上它还支持30位虚位密码设计,即使有外人在场也能大方开锁,防止真实密码泄露的情况出现。
所提供的指纹识别也非常灵敏,虽然设置在把手内面,但好在半导体指纹头整体比较宽大,可以很方便就能找到位置,稍微触摸就能立马识别,基本上一触即开。
同时锁具还提供有比较人性化的临时密码功能,亲朋好友来串门就能通过微信端的设置分配出一个临时使用的密码,不仅能对密码使用次数和时段进行限制,而且还能直接通过微信授权直开门锁,这样也避免了老人不会使用的尴尬境地。
面对其他来人的来访,只需连续按下两次门铃键,门锁端就能直拍猫眼前的情况,可以临时授权对方是否能直接进入,即使人不在家也能方便快递小哥的送货服务。
最潮的人脸识别是产品最大的卖点,两三米外靠近就能准确识别并自动开门,即使在昏暗的环境下也识别率也非常高。
如果老人实在不会用,门锁还提供了磁卡开门以及钥匙开门两种方式,几乎能满足你对门锁的多种开门要求。
内面板比较特殊,除了执手能直接开关门之外,还在底部提供了开关门键,电击一下就能直接上锁或者关门,方便小孩使用,当然,没电的情况下执手是逃生的重要工具,可以做到一扭就实现开关锁的操作。
最后来说一下猫眼和显示屏的功能,目测显示屏大约为3.3寸大小的液晶屏,分辨率完全能满足基本使用要求。
在内可以对猫眼的内置功能进行设置。
通过显示器能直观查看猫眼外部的情况,在正常光线下产品拍摄清晰可见。
即使在昏暗情况下,产品红外光也能让外面的物体一览无余。
不过在拍照上,即使采用最高清模式拍下的照片也只有320*240的分辨率,而且可以选择全视角和不变形两种设置,但采用视频模式则只能选择全视角模式,拍摄的视频分辨率却能达到720P的标清,这有点出乎意料,所以个人建议厂家在照片保持清晰度上有所改善。

总结:
优点:
1. 门锁外壳采用一体成型的全铝合金型材制成,且锁体采用板材极厚的304不锈钢制成,配置的锁芯和钥匙均为黄铜材质,不仅外观精致而且坚固耐用。
2. 门锁提供了多种不同的开门方式,而且安全性能极高,可以避免小黑盒或者其他外部暴力的开锁行为。
3. 门锁支持100组指纹录入和50组不同的密码组合,完全能满足一个大家族的人群使用。
4. 配置有4200mAh的超大容量锂离子电池,可为门锁续航长达半年之久的时间,即使缺电也能通过锁外的应急micoUSB接口进行供电使用。
5. 摄像头分辨率高,而且自带175度超广角,不仅能提供1.35米到2米身高人群正常的人脸扫描开门功能,而且也能对门外大范围的空间一览无余,为户主提供基本的安全保障,即使小孩在家也会更加安全。
缺点:
1. 门锁目前只能通过微信端的小程序接入,并且无法通过微信端进行门锁的功能设置,而且也无法得知确切的剩余电量大小。
2. TF插槽在拔除TF卡时稍微有点难度,因为空间比较狭小,在TF弹出后难以用指甲类的东西扣出。
3. 产品拍摄的照片分辨率太小。

网友A:
天地钩咋办,装不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地钩咋办,装不装

有就装,没有的话,锁体放不进房门板可以拆,我的房门里面空隙大,直接放置进去不拆的。

网友:
智能锁的水太深了,你这个锁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