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买了坛友的SM3280U盘,现在出现类似“写保护”现象

楼主(2021-11-05):
就是U盘插着能正常的写入、删除和修改,但只要抽出来再插,之前的操作全部恢复。
每次用量产工具能解决,在刚量产后的一段时间能正常用,过段时间又这样了

网友A:
量产时备用块数字设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产时备用块数字设大点。

好的,我再试试,谢谢指点

网友:
坏块没屏蔽干净,建议开低格量产

楼主:
大佬们,又出问题了,我尝试两次量产,第一遍刚开始就通不过,提示initial param fail(0f),两次拔插后,认不了盘符了,设备管理器中还有USB大容量存储设备,但磁盘管理中没有信息了,变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们,又出问题了,我尝试两次量产,第一遍刚开始就通不过,提示initial param fail(0f),两次拔插后,认 ...

短接数据针脚,重新量产

网友B:
3280AB的主控板现在都买不来了,我拿个3281 128G的和你换换吧

网友C:
用的大S颗粒吧,体质这么拉胯,哪个坛友,让他给你换9DDJ

网友D:
多钱买的?我怎么感觉是3281AB。80、81这俩都一个德行,挑颗粒,体质差的颗粒能玩到崩溃……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的大S颗粒吧,体质这么拉胯,哪个坛友,让他给你换9DDJ

大s也不至于这么差吧,会不会是ss: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80AB的主控板现在都买不来了,我拿个3281 128G的和你换换吧

是3281,CHIPGENIUS识别成328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钱买的?我怎么感觉是3281AB。80、81这俩都一个德行,挑颗粒,体质差的颗粒能玩到崩溃…… ...

是GHIPGENIUS识别问题,确实是3281AB。

网友:
颗粒这么差的吗?3281很挑颗粒了

网友(2022-07-03):
原来不是我一个人有这个问题,也是3281A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