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以后遇到这样的耳机再不要捡了【结论:不捡白不捡】

楼主(2021-11-05):
昨天晚上捡到一个蓝牙入耳式耳机,本想着还能用一用,左擦拭右清理,搞干净了发现没办法开机,上网搜索才知道现在的蓝牙耳机已经不是以前那种谁捡到都能用的了。。。。

第一,改成无线充电模式了,耳机上没有昔日常见的自带充电口,即使能开机,耳机里的电用完也就没有用了;
第二,打开充电盒就能直接自动与手机的蓝牙配对;
第三,有的已经是指纹开机模式。

鉴于以上改进,即使是捡到这样的蓝牙耳机也就是能拆开看看而已,下一次见到就躲,决不动手捡了!

网友:
这种也捡?用过送给我都不要

网友:
不太喜欢这种,总觉得会掉。而且电池也不禁用

网友:
无线蓝牙耳机最大的缺点就是容易丢失。有时候掉了都不知道。

网友:
这不是Airpods Pro,这耳机还是挺好的,小体积降噪天花板,我的用了两年又去售后免费换了对新的

网友A:
其实你买个盒子放进去就能长按后面的按钮重新配对了

网友:
顺便再说一下,这并不是无线充电的,下面的图片里我标注的地方,就是充电触点位置,一边正极一边负极,把正负极找出来,两根线5V搭上去就可以充电了,楼主不妨试试?

网友:
如果是原装的,确实不行,山寨货带按键的是可以配对使用的,山寨货的盒子很多就是个充电器。那两个触点接5V就能充电。

楼主:
麦克风口这边不会也是充电触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麦克风口这边不会也是充电触点吧

两边都是的,一边正极,一边负极,找出来正负极直接5V上去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买个盒子放进去就能长按后面的按钮重新配对了

看了半天没有发现这个耳机的牌子,估计不好配盒子吧

网友:
捡个鼠标垫,配台电脑

网友:
定睛一看你这不是原装的,那就不知道了
接个4.2V的电源看看有没有电流呗,看这样子连高仿都不算,原装的耳塞不是这样的,全新一套估计也就值个100块钱

网友:
无线充电的是充电仓  不是耳机 耳机充电还是靠触点

网友:
那毛毛...这也下得去手.....

网友:
高仿AirPods pro 没啥用不值钱  如果是原装的还能卖个二百块

网友:
这东西就是电子垃圾

网友:
我刚捡一个,充电口是小圆头的,好不容易找到个插头,充上电喇叭劈了,不好听

网友:
上次我也捡到一样的耳机,而且还是带充电盒子跟两个耳机一套,可惜捡回来一拆竟然是山寨的,要是原装的话听说还能卖点钱

网友:
,,,,,,你是来骗大家回复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