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大佬看看这插座能长时间运行吗

楼主(2021-11-05):
1号在猫宁拍的个插座,准备连接米家的智能插座定时控制路由器跟猫开关机,回来这插座拆了下,线看着好细啊,不知道能长时间运行吗,大功率电器不敢用啊

网友:
不算细吧,看着也有1平左右了吧

网友:
路由器和猫撑死几十瓦,放心用,大功率就悠着点

网友:
你接电热水器,空调估计有点风险。

手机充电电脑来说质量已经足够好了。
个人建议开关控制火线,弄段蓝的走一下火线就是了,软线可以保留

网友:
好家伙,合着这生产厂家名叫蜘蛛精,量产盘丝洞
还是别接电热器了

网友:
能不能长时间用,主要看弹片会不会变形。容易变形的弹片用久了很松,,,

网友:
质量可以 一般使用 足够 ……

网友:
质量好像还行,很多非品牌插座,就几个薄又窄的铜皮,甚至有的是铁片刷铜水,而且距离相当近,感觉一不小心就能短路,这个插座用硬芯实线,不用担心接触短路,不使用大功率电器,完全没问题。

楼主:
谢谢大佬们的解答,对这个没有概念,只知道一体铜条。。。那就用它插路由器光猫吧,

网友:
接光猫十台也没事,其余大功率就算了。
这走线真是急死强迫症,太乱了。

网友:
可以边上加一条,,加粗啊。。我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一百几十瓦,没问题

网友:
1000瓦妥妥的

网友:
工艺不咋地,但是1KW没问题

网友:
火零线用的0.3m2单股铜芯线,地线用的0.2m2单股铜芯线,带800W以下电器应该没问题。

网友:
500瓦以下,不能再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