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教没有螺丝的12v变压器怎么拆?

楼主(2021-11-05):
看起来很密,用电吹风吹了也不管用,难道只能暴力拆解吗?

网友:
楼主,你把标签撕了看看?  一般在标签下面,顺便再说一下,你这2008年注册的,怎么等级这么低?乍一看以为刚注册的

网友A:
超声波焊接,台钳伺候。

楼主:
注册了好久没用,刚找回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声波焊接,台钳伺候。

用刀子在中间好像插不进去,台钳就是固定吧,还有啥作用,压力太大壳子就裂了……

网友B:
1,台钳夹
2,毛巾摔
3,刀片+榔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台钳夹
2,毛巾摔
3,刀片+榔头

榔头什么的用过,台钳怎么夹?顺什么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榔头什么的用过,台钳怎么夹?顺什么方向?

这个有操作性

网友:
只能暴力,设计就没想让拆开。

网友:
只能暴力,运气好可以完美,但是,别想了

网友:
可能是超声焊接,垫布,锤头敲四周缝若干圈,力度自己感悟,把里面焊接缝敲开为目的。然后用开手机的金属撬棒四周翘。

网友:
毛巾包好,锤子砸几下基本能完美开壳

网友:
看看标贴下有无螺丝。
没有的话,如果卡扣只能撬。
没有卡扣就只能小钢锯切开了。

网友:
这是超声波焊接的外壳,用台钳夹到它缝隙处产生形变,就会分开,然后再沿着缝隙撬。

网友:
徙側面撬开

网友:
側面有兩个卡位, 小心撬開就可以.

楼主:
感谢各位高手!实践出真知

网友:
去找1mL汽油来,沿着 连接缝 涂一圈(一定要控制好量,千万别倒太多溢出来。),等待2分钟即可“完美”开盖。

网友:
垫毛巾沿缝锤一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