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这硬盘是不是没救了?好几个警告和坏块

楼主(2021-11-05):
直接上图,也不知道是怎么用的,光说电脑卡呢,这不卡才怪了。

网友:
把前面屏蔽一下

网友:
前面屏蔽了做纯读取盘还能用很久

网友:
反正都这样了,低格一次,说不定这些都消失~我几个硬盘都是低格后再扫不见红块~害得我现在不敢买2手的了~

网友:
好像是05 c5有问题硬盘就差不多到头了

网友:
有两块1T的05 c5 硬盘已直不敢用

网友:
c4都黄了还是赶紧备份硬盘吧,一般05和c5黄了硬盘就快不行了

网友:
赶紧坛子上50元再买块500G换上。

网友:
换一个吧,随时挂

网友:
前面屏蔽一下,还能使用。
我后天准备出三个硬盘,两个希捷1T的,一个希捷500G的,体质都很好,500G的50包邮,1T的不知道定价多少合适,咸鱼都是100多。

楼主:
换硬盘了,正所谓硬盘有价,数据无价啊。

网友:
用Victoria全盘写入一遍,再测,如果还是这样,就隐藏头部空间,后面继续用。

网友:
前面区块坏太多了,基本上没用了,早点把有用的备份到新的硬盘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