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求教!韩产万用表可开机但不进入测试状态(上图)

楼主(2021-11-05):
手上有个韩产4位半的手持表,因一直用胡芦克的112,就一直放着没用,前二天拿出来试了一下,发觉出问题了,可以开机屏全显示,但就是不能进入测试,过会儿会显示拨杆选择的档位,但数值不会变化,等于没进入测试!原先都正常就放了大半年就成这样了!请教高手大概是哪里出问题?今天把图补上。外观:前板

后板

型号参数

应该是红外传输

拆电池盖,用的电池是跟坛友买一次性锂电池,寿命长达15年

拆机

应该是显示芯片

单片机

应该是存储器看不清

保险丝

前盖拨盘

护盖去掉

功能选择电路

应该是测试主控

应该是AD

现在的问题是开机自检蜂鸣器叫后就像死机一样!屏没有任何变化!

过一分钟后会出现拨盘档位的测试介面,但数值无任何变化,也不能测试

有了解的大神帮支个招!谢谢!

网友:
进电阻档不变?啥玩意坏了,不先拆机说话

网友:
长期不用,会不会是档位旋钮触电接触不良?

网友:
难不成表上有hold那种自锁开关按钮 按下去了么 猜的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回复,因表在公司人在家无法拆开拍照,再说的详细点,一开机应该是自检,屏所有的标全显示,过会儿蜂鸣器会叫一声,这时就会进入拨杆选择的档位显示该档位的测试单位,而且数值会变化,可以测试,但现在是蜂鸣器也会叫一声,但显示无变化,仍是全屏显示!无法测试!就像死机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回复,因表在公司人在家无法拆开拍照,再说的详细点,一开机应该是自检,屏所有的标全显示,过 ...

按描述就是自检没过呗。没图好歹先说个型号,查都没法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描述就是自检没过呗。没图好歹先说个型号,查都没法查

受潮了,拿吹风机多吹吹就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受潮了,拿吹风机多吹吹就发了。

吹过了!没用

网友C:
主板有电池或者法拉电容吗?我有个表,主板泡了几天,电容档个别量程无法测量了!把板子上的芯片换了个遍,没效果!最后放了几天自愈了!
初步怀疑两个可能,泡完的板子没有完全干燥彻底!主板上有个法拉电容,泡板子导致电容完全放电?造成程序或者存储数据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板有电池或者法拉电容吗?我有个表,主板泡了几天,电容档个别量程无法测量了!把板子上的芯片换了个遍, ...

有个时间记忆电池,但应该跟测试无关,电池没电只是无法记忆时间,感觉好像是测试主控与单片机数据传送出问题!改天闲了抓一下时序!

楼主:
今天开机又莫名奇妙的好了!真是。。。。。。

网友:
fs9704的主控,优利德70D也使用过,最大能显示80000字,我这个台表也是一样的主控,https://www.mydigit.cn/thread-240420-1-1.html
我这个台表感觉测电压显示速度不是太快,模拟条速度倒是很快,不知道是主控原因还是显示芯片原因,

网友(2023-02-06):
看一下晶振工作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