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ADP-240CR电源无输出,求助

楼主(2021-11-05):
索尼游戏机电源,型号ADP-240CR。元件无烧毁,保险正常。板上所有电容两端无短路。插电一次侧主电容电压320v,次级无输出。启动电源需要短接辅助电源的5vsb那个端口的1,3两个针脚短接。目前5vsb无输出。检查辅助电源ic丝印DNP015,2脚VDD供电9v,貌似达不到启动电压。再往下我就不会了,求助!

网友A:
辅助供电应该正常的吧,是不是芯片本身坏了呢?换一个试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辅助供电应该正常的吧,是不是芯片本身坏了呢?换一个试试呢?

根据文档介绍,9v是关停电压,正常启动电压需要12v

网友B:
检查起动电阻阻值,或者先外挂一个12V电源试试

网友C:
DNP015坏的概率大,直接换一个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起动电阻阻值,或者先外挂一个12V电源试试

启动电阻是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DNP015坏的概率大,直接换一个试试吧。

5脚HV就是启动部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启动电阻是哪个?

图实在太模糊,没找到哪个。DNP015,2脚到300V正极估计会有一个或几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