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有玩过2246en16贴板子的大佬么,请教个问题,谢谢!

楼主(2021-11-05):
板子如图,原来贴的是东芝的8ddl,2ce的颗粒,现想贴图片上的英特尔4ce颗粒,原本是不能识别1024,大佬们说需要去掉右上和右下的各两个电阻,照做后发现,可以识别1024,但ID显示8个,以为是焊工不行,换了一个焊盘发现仍然是8个。已确认颗粒是好的,903完美开卡。那么问题来了,这板子怎么了,请大神们指点,谢谢!
我把脚位图贴上,大家看看是不是14、15脚为空脚?

网友A:
按照我对建兴的理解,我总觉得这个板子只能支持2ce的颗粒

网友B:
看看SOP48焊盘上的 14脚CE3 和 15脚CE4 是不是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SOP48焊盘上的 14脚CE3 和 15脚CE4 是不是空的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IMG_20211105_201042.jpg我看了一下,好像真的是空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我对建兴的理解,我总觉得这个板子只能支持2ce的颗粒

我感觉被你说中了,这板子14、15两个脚位是空的。。。

网友C:
再说一点,右侧数据脚位从上数第四和从下数第四都接了电阻,测一下,要是接了3.3上拉,那说明是土狗上拉。
那就只能上东芝的flash(海力士也有土狗颗粒),镁光和intel均不可以。

网友D:
建兴的tsop只能2ce,bga只能4ce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说一点,右侧数据脚位从上数第四和从下数第四都接了电阻,测一下,要是接了3.3上拉,那说明是土狗上拉。
...

3.3指的是电压吗? 土狗上拉的意思是只能上土狗颗粒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兴的tsop只能2ce,bga只能4ce

基本可以确定,只能2ce了。。。唉。。。

网友E:
这板子默认是贴8DDL的2CE:lol:土狗

网友C:
引用 楼主:
3.3指的是电压吗? 土狗上拉的意思是只能上土狗颗粒吗?

是的。楼下无泪也回答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楼下无泪也回答你了

谢谢大佬指点。。。

网友(2021-12-13):
引用 网友E:
这板子默认是贴8DDL的2CE:lol:土狗

那么请问土狗跳线是哪个?

网友F:
基本可以确定,只能2ce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基本可以确定,只能2ce了。

已经确定了,是2ce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