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kkklove兄请进,问个颗粒寿命问题。

楼主(2021-11-05):
同时代,同档次的东芝,镁光,三星,海力士闪存颗粒。你的经验那个寿命质量比较好?似乎出厂坏块日韩系列的不如美系的把控好。TLC有一些大厂家的也比一些普通厂商的MLC质量好,PE次数多。
你的经验丰富一些,比如东芝19NM的建兴LGT-128M6G,比镁光20nm的颗粒怎么样。

楼主:
同为mlc的东芝A19和19nm对比似乎A19的寿命比较短。

网友A:
现在全世界你能卖到的闪存的厂家不就美光intel三星东芝闪迪海力士长江吗?还分什么大厂和一般厂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全世界你能卖到的闪存的厂家不就美光intel三星东芝闪迪海力士长江吗?还分什么大厂和一般厂商? ...

我说的大厂是固态硬盘厂家,大厂三星牌子的TLC比影驰的MLC还好。我曾经看过国外的写入擦除评测,记得当时还有海盗船也参加PE寿命测试了。

要说颗粒大厂和小厂,我还真见过ST意法半导体还有富士通等这些小厂的闪存芯片,有些都在几G的U盘里,不知道是MLC还是SLC的。

楼主:
我也清楚SSD固态的颗粒分原片,白片还有黑片,拆机片等。不同时代也有不同工艺,有经典产品也有失败产品。就是很想知道这些牌子颗粒品质的差异。

网友B:
竟然直接call我,先声明我可不是什么高手,坛子里面比我强的人多了,免得被人骂哈。

我的理解,MLC时代,除了海力士有明显的缺陷,东芝+闪迪+三星、镁光+Intel都差不多,日韩系强调性能,美系强调稳定性(不是寿命)。出厂坏块确实东芝多,镁光少,但这个不能说明什么,2个厂家针对坏块的出厂标准不一样,强调性能,必然导致不合格列表很大,这个跟SSD开卡的RDT扫描一样的道理。这几个的寿命其实都差不多,我就没见过从全新颗粒用到报废的MLC,你见到的不合格产品的全是黑片和废片。相反,我觉得镁光的MLC有一些“掉速”情况,新颗粒没用多久,读写曲线就会有起伏现象,而东芝的就很稳,而这个跟主控也有很大关系,美系强调稳定性大于读写速度。我个人更喜欢东芝、三星颗粒。

TLC了解的少,基本上不玩了,但三星后来居上是真的,镁光被打的比较惨,Intel都消失了吧。你说的3D TLC寿命超过2D MLC,我不认同,3D TLC采用了一些类似SLC Cache、主控的负载均衡算法,来弥补颗粒的寿命缺陷,这是技术手段,不是颗粒的功劳。PE次数多少也只是理论值,都说3D TLC的理论PE已经超过2D MLC,但用坏的新盘比比皆是,老MLC固态还是耐用的很。我个人仍然是MLC坚定支持者,但MLC退市我们无法左右,面对现实吧。

我估计你是想买一个MLC固态用,我的建议还是能自行开卡的2246EN,方案很成熟,不怕颗粒用坏,出问题重新开卡一下继续用,你买个全新三星、闪迪的,坏了只能丢闲鱼了。

网友:
好坏都没人统计过,市场投诉反馈好像就镁光固件门,但与颗粒寿命无关,所以没人能知道。。。。(厂家不可能自曝家丑。)我们只能通过一年365天不停测试才知道颗粒质量好坏,实际上99.99%买家不可能搞这个365天24小时不间断测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竟然直接call我,先声明我可不是什么高手,坛子里面比我强的人多了,免得被人骂哈。

的确,我也是MLC的支持者,也认可老工艺。SLC就更爽了。听说QLC已经出来了,替代TLC。唉,SLC,MLC的制造成本真的比tlc,QLC高出几倍吗?厂商这么做,节约了那么一点成本,却牺牲了那么多的寿命。。。也许都是消费市场很多人认可大容量低价格惹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大厂是固态硬盘厂家,大厂三星牌子的TLC比影驰的MLC还好。我曾经看过国外的写入擦除评测,记得当时 ...

那是因为杂牌用的是辣鸡颗粒,再好的白片也是白片,AS级的大s也是被筛下来的。

而且我说的也是现在能买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竟然直接call我,先声明我可不是什么高手,坛子里面比我强的人多了,免得被人骂哈。

你觉得LGT-128M6G这个怎么样。9187加19nm的东芝。比镁光的M500。

网友B:
引用 楼主:
的确,我也是MLC的支持者,也认可老工艺。SLC就更爽了。听说QLC已经出来了,替代TLC。唉,SLC,MLC的制造 ...

这也很正常,同样一片晶圆,能当128G卖,为啥做成16G的SLC?大部分消费者是不懂里面的问题的。机械硬盘也是一样的道理-------叠瓦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觉得LGT-128M6G这个怎么样。9187加19nm的东芝。比镁光的M500。

个人觉得前者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竟然直接call我,先声明我可不是什么高手,坛子里面比我强的人多了,免得被人骂哈。

我觉得你经验多一些,了解诸多固态的实际寿命情况。

实际我也比较喜欢东芝,跑HDTUNE测试能看的出曲线图。我打算去品牌笔记本售后找二手的老MLC颗粒的,价格实惠。最希望找到24NM那种MSATA的老东芝搭配转接盒用。速度可能慢点,遇见的都是9174主控的,容量还很小。。

我实际测试用现在标称速度3000以上的新NVME装精简版WIN10比老MLC走SATA通道的开机最多也就快5秒,TLC颗粒印象很差。。SM961这样MLC的没碰见过。。遇见的都是PM系列的。。

网友B:
修笔记本的,是个一手颗粒的好渠道。

网友C:
1 颗粒有基础寿命设计  原生SLC和大概10W次  EMLC 3W次  MLC  2000次-1W5次

2 工艺制程的进步优化  容量读写性能可以提升  一般来说寿命相对下降 但也可以有提升

3主控的BCH和LDPC ECC能力和固件的算法逻辑 可以提供寿命损耗的管理优化 延长寿命
4 英特尔和镁光在技术实力方面超强 典型就是傲腾  三星次之  东芝 闪迪 海力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也很正常,同样一片晶圆,能当128G卖,为啥做成16G的SLC?大部分消费者是不懂里面的问题的。机械硬盘 ...

不过话说回来,如果主控好,能把颗粒平均分配。一片小体积的芯片,能有超大的容量,针对的客户也不那么频繁擦写。一样的成本生产出更大容量的硬盘是很容易被人认可的。卖的估计也很快,认品质的认毕竟还是少数。

QLC PLC是以后的主流,,,唉,任谁也难挡厂商的发财路。

这2018年的三星QLC居然一个小芯片做到1tb。。。

网友:
QLC从目前来看 除了容量有优势外 在稳定性和读写性能上 并不好看  一分钱一分货 资本家的算盘打的都很精  能用更便宜的方式产生最大的利润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颗粒有基础寿命设计  原生SLC和大概10W次  EMLC 3W次  MLC  2000次-1W5次

2 工艺制程的进步优化  容量读 ...

这些我基本都清楚,但是我觉得厂商给出的理论寿命不等于实际寿命。使用中可造成的干扰因素也很多。

长时间的实际经验比较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笔记本的,是个一手颗粒的好渠道。

另外想问下你,金士顿V300有过换颗粒门,原来的东芝换成了镁光,我的这个固件是603A的各个软件读BIOS出来的都是东芝19NM的,你觉得是镁光还是东芝?

还是到了固件6了后又换回东芝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想问下你,金士顿V300有过换颗粒门,原来的东芝换成了镁光,我的这个固件是603A的各个软件读BIOS出来 ...

用这个2281主控的开卡程序看看,或者开壳,是最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