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华帝燃气灶不打火故障拆机检查

楼主(2021-11-05):
2014年买的华帝燃气灶,改过电源,AC220V-DC5V-硅堆降压DC3.2V使用。
最近故障现象是,右侧打火时左侧点火针也有电弧,像是串电了··在然后一次两个灶具都打不燃,点火没任何反应(无电弧,燃气阀未开启),检查电源正常。

于是拆机

原来是被油寖了。

检查控制器,也被油寖了,外观没有明显故障,由于有封胶检测不了电路。

化油器清洗,清洗接地线,打密封胶,然后恢复正常,我也不晓得怎么弄好的,有可能是接地线油寖了接地不良,清洗后正常。打胶防止再次神油。
可惜好景不长,现在又随机出现打不燃火的情况,也是一个灶具点火,会引起两个点火针打火,而且不容易点燃,燃气阀打开,点火不稳定等。
理论上我使用右侧灶具点火,点火不应该出现左侧灶具同时打火,目测线路没有明显短路破损,只能判断控制器内部串电或损坏。
问题:
1、该故障换控制器方向对吗?原厂控制器接近100了··

2、该故障是否可改电源有关,灶具终端电压长期3.2V,是否更容易引起控制器故障?

网友A:
我也是 华帝的,前段时间昨天灶突然外圈不出火,怎么都搞不定,后来拿根针捅了捅燃气进气孔居然好了,省了几十块

网友B:
淘宝上双打火的电子脉冲点火控制器10-20几元包邮。。。。有5线.7线.12线,电压也有几种。买和自己一样的换了马上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双打火的电子脉冲点火控制器10-20几元包邮。。。。有5线.7线.12线,电压也有几种。买和自己一样的换 ...

副厂的确实只要十几元,买来是干?电源要不要再改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 华帝的,前段时间昨天灶突然外圈不出火,怎么都搞不定,后来拿根针捅了捅燃气进气孔居然好了,省了 ...

干的漂亮

网友:
品牌多多, 我只想问, 炉头规格尺寸是哪家的

网友:
我也是 华帝的

楼主:
百度了下,说是微动开关故障可能性最大?有点懵了

网友C:
我家好像也是华帝的,左边打不上火了,回头找时间也拆开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好像也是华帝的,左边打不上火了,回头找时间也拆开来看看。

啥也没动最近又好了,故障一阵一阵的···准备点火器、线路、微动开关全部换

网友:
这个华帝灶有点年头了

楼主(2021-12-13):
更换控制器恢复正常

网友:
2、该故障是否可改电源有关,灶具终端电压长期3.2V,是否更容易引起控制器故障?

与此无关

我的燃气灶也是华帝,两节1号电池,比较费电,电池没电的时候,我经常用18650电池替代,效果良好,18650电池充满电4.2V。

网友(2023-07-14):
引用 楼主:
更换控制器恢复正常

控制器的作用是什么?
我的燃气灶故障是,一边的炉头点火没有声音,没有火花。不知道是不是点火高压发生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