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25平方线想绕个点焊机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2021-11-05):
又是收废品朋友那里转一圈回来,看到这个25平方线,刚好家里有个微波炉变压器,高压烧了,型号800E,家里18650貌似不少,想弄个点焊机玩玩,特来问问各位大神,能不能搞?
顺便插播条广告
还有之前发的手电还有货,想玩的可以找我的帖子
wechat_upload1636116946618529d296592 wechat_upload1636116942618529ce1a39a wechat_upload1636116943618529cf716ed wechat_upload1636116944618529d0a65cf

网友:
可行,当然双线更好

楼主:
双线估计绕不进去了,刚试了把外面黑皮去掉,绕三圈都有点难度 wechat_upload163611942661853382923c6

网友:
黄皮更厚要去掉。

网友A:
黄皮去掉套黄腊管可以绕4圈 我35平方绕800W的3圈很轻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黄皮去掉套黄腊管可以绕4圈 我35平方绕800W的3圈很轻松

之前想过黄腊管,就想能不能简单点,请假黄腊管买什么规格的,实在穿不进去就用黄腊管

网友:
穿不进去上热缩管!
1、25mm²是不够的。
2、必须4t

网友:
我300瓦的无影灯变压器居然绕了7匝,交流3.8v

网友:
等着看最后成品

网友B:
电压很低,对绝缘要求不高,纸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很低,对绝缘要求不高,纸都可以。

用金手指或者玛拉胶带应该也可以,耐高温的胶带,这样节省空间。

楼主:
拿回来的是25平方国标线,准备绕3圈,不好用吗?

网友:
拆开了就散了,更难绕。园的缝隙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