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也拆一款东哥家的华正易尚牌随身wifi,固件可能和其他中兴方案不一样

楼主(2021-11-05):
有卡槽但是插卡不识别,控制台代码破解失败,固件可能和其他中兴方案不一样
30入手,好评送一充电宝(给客服发了地址还没收到,不知道到底送不送了),无性价比,非常不建议上车

网友:
这个硬件强悍,FLASH更大,频段貌似也是完整的,wifi芯片也不一样
这不就是海外版的MF833U1

网友:
不知道这种有卡槽又不能用是有什么意义

网友:
这种事多了去了,一个移动专用MIFI,在国内用不了联通卡,但是到了香港或者国外,就可以用联通卡了。没办法,只能心里说XYZXYZ。

网友:
我买了个29的三网通的,内带sim,必须激活有wifi后来网上搜了下这个内带卡是物件卡,网上查资料发现是物联卡给运营商发通信,就是你的购买状态,然后运营从号码池挑选出来给物联卡发号码写到内置esim然后才能上网,深度定制无法破解

网友A:
把登录后的界面发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登录后的界面发出来看看

没有sim卡切换选项

网友:
试试这个固件能不能刷进去 https://pan.baidu.com/s/1F8RLzx72IJj12zTDuXxZqA 提取码: z9rs

网友(2022-01-22):
这个不是已经破解了吗;SIM卡切换密码:UFIadmin1234